有没有懂引擎的帮我看看os55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1-12-04):
(无正文)

网友A:
轴承肯定需要更换。曲轴及其他位置的锈迹可用极细号的水砂纸及金相砂纸打磨处理,可继续使用。活塞有拉痕,肯定汽缸也受损了,换新缸套和活塞环吧,换完重新磨车。对了注意活塞倒毛刺,拉缸位置要处理干净。清洗干净再装配什么的无需说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需要换缸套,活塞,活塞环以及轴承吗?

网友B:
如果是用在直机上的话,就把轴承,缸套,活塞,活塞环都换掉吧,如果是用在固定翼随便飞飞的话,只要轴承没事,其它都可以不要换。

网友C:
这个是直升机的os50.曲轴不用打磨,只要清洗去锈即可。
轴承换新的。
活塞 汽缸 环,都要换新的了

楼主:
我决定了,简单除下锈继续用,环断了重新换个。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是要看看缸套上有没有拉痕,有多深。

楼主:
缸套内部很光滑

网友E:
 买个新的吧!

网友F:
我的发动机用了几次,放那一年多了,前几天翻出来,拆下来也是这个样,哈哈。

网友G(2012-01-14):
这个轴承很容易生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wd40行吗,我有不少wd40

网友H:
wd40除锈后,轴承弹珠可能会掉出,最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