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搞不定拉力线,只好改了无动力

楼主(2011-12-04):
原型和图纸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590&page=2&fromuid=127118#pid4696060
原本想山寨一个缩小版的,怎奈搞不定拉力线,只好拆了电机手掷着先玩几天了。

网友:
这机不是小雨燕吗?
我有个60cmEPO前拉版的
拉力线就直接冲正前,不过不怎么好飞就是了,可能当时做的时候工艺不佳,超重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飞啊?我当初做的第一架飞起来的小飞机就是这个,不过是倒T尾,直线舵机。右转困难,飞飞直线还是可以的,但是机身加强不够,后来断成两节了。

网友:
抢一个板凳坐坐……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搞的是连接中原型机那样的放在头顶上的折叠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第一只1mm板机身的也是靠近机翼后缘处的机身断了,照片上的已经是第二只了,用了3mm版做的机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欢迎老哥光临,我也觉得这个版型很漂亮,就是国产的1mm板还是嫩了些,用来做机身断了一次。昨晚发完这帖在屋子里掷着玩儿,又把V尾给撞折了

网友:
好看,精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有空给我的bird-dog的涂装给点建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3MM的什么板?看图像EPP……
咦,不对,仔细一看,觉得是珍珠板

网友:
来自火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眼力  ,就是3mm珍珠板机身,1mm珍珠板机翼。试过用2mmEPP做原始大小的这个鸡,无论是机身和机翼都需要加强,最后全重接近30g 。不过EPP的好处就是那货怎么炸都没有坏

网友:
改前拉吧

网友:
机翼的上反弧度是怎么搞出来的?有翼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周NND又要加班,下周找时间看了。还在纠结要不要改前拉,电机在最前面,对我来说3-2下就炸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严格说不能算有翼型,只是用擀面杖法擀出了小小的弧度。上反的弧度是无意中弄出来的,因为珍珠板有方向性,下料时有意的对称下料,擀翼型时自然就出现了上反的弧度。

网友H:
我分析,拉力线不是问题,而是翼型不好,太尖锐,对攻角很敏感。而且,太薄,扭转刚性差,边飞边变形,拉力线无所适从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多谢猫兄提示,看来还是原设计的60cm翼展配合2mm板做出来的比较靠谱。俺手艺和材料都还赶不上老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