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点焊机开工了,陆续上图

楼主(2011-12-04):
早就想做个点焊机,去年发了个求助贴,但是没时间做,这俩天没事开工了.
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收购站购得

收购站购得

图片

绕初级,线径1.16mm2

绕初级,线径1.16mm2

图片

测验了一下,电压为

测验了一下,电压为

楼主:
继续上图

欢迎大家指教

上面绕的那个初级线我给拆了,从新绕了一下.

上面绕的那个初级线我给拆了,从新绕了一下.

楼主:
继续上图

请大家发表点意见

用BV2.5铜线(去皮)并成60mm2

用BV2.5铜线(去皮)并成60mm2

600A的线掐子

600A的线掐子

用电布包了一圈

用电布包了一圈

抽头用(这个头抽不出用线掐子掐)

抽头用(这个头抽不出用线掐子掐)

网友:
环形铁芯的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初级的线径和圈数是怎么得出的?

觉得初级线圈也搞几个抽头,以后调次级电压是否方便些.
如果空间可以的话,预留扩张到30V的电压.可以玩阳极氧化,电阻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是网上下的计算器,空间是一点没有了,内眼太小

网友:
600A的线鼻子?怀疑!短时应该还可以。找个好点得吧!

网友B:
铁芯够大的话买几十公斤铜皮自己慢慢剪吧,然后摞一起做二次线圈。

网友:
次级计划几伏?我也准备用个1kw的环牛调压器加大线圈做点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芯够大的话买几十公斤铜皮自己慢慢剪吧,然后摞一起做二次线圈。
几十公斤太夸张了吧?多少kw?

楼主:
回复 网友C:

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公斤太夸张了吧?多少kw?

没钱买啊,一公斤70

网友:
引用 楼主:
4v
谢谢,还有你那变压器每匝几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0.85

网友:
引用 楼主:
0.85
我那个1kw的才0.6,功率不如你的

网友:
好像线圈的绕法不对,初次级不应该分两半绕,这样漏磁太大,你开始绕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这个铁心好啊!绕完初级你测下电流!保证吓你一跳,电流太小省电效率高!

网友D:
楼主这个做完了吗?
   根据个人经验楼主的变压器也就1000多瓦,即使按照短时工作极限估计2000w左右。点焊的电流按照1000A计算这个最高做到2V,超过了2V点焊效果反而下降。另外楼至次级电线60mm2,根据经验弄到100mm2效果能更好一些。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做完了吗?
   根据个人经验楼主的变压器也就1000多瓦,即使按照短时工作极限估计2000w左右。点焊的电流按照1000A计算这个最高做到2V,超过了2V点焊效果反而下降。另外楼至次级电线60mm2,根据经验弄到100m ...
   粗线少绕几圈更容易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做完了吗?
   根据个人经验楼主的变压器也就1000多瓦,即使按照短时工作极限估计2000w左右。点焊的电流按照1000A计算这个最高做到2V,超过了2V点焊效果反而下降。另外楼至次级电线60mm2,根据经验弄到100m ...

如你所说的,2KW  2V 1000A
次级线圈可否这样, 单组线圈2V 60A   共15组线圈, 要点焊时,15组线圈并联.当15组线圈串联时,有30V 60A的电源,还可以根据需要其他组合
这可行吗?
另 初级线圈能多绕几圈再做抽头用来调次级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的,2KW  2V 1000A
次级线圈可否这样, 单组线圈2V 60A   共15组线圈, 要点焊时,15组线圈并联.当15组线圈串联时,有30V 60A的电源,还可以根据需要其他组合
这可行吗?
另 初级线圈能多绕几圈再做抽 ...
15组串一起不容易而且接线柱很壮观

网友:
点焊机手工操作的话很考验技巧和经验的,根据工件导电性能,板料或棒材粗细,施加压力大小,焊接时间,电流电压选取的是否正确,有时候电压差0.1V都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组串一起不容易而且接线柱很壮观

搞成端子台式,跟三相电机星形改三角形一样用铜片来跳线.

楼主:
继续上图

开绕次级

这种变压器太难绕了

这种变压器太难绕了

半路上了个线鼻子

半路上了个线鼻子

把我家的没用的软线全扒皮并在一起,用于变压器和焊头连结

把我家的没用的软线全扒皮并在一起,用于变压器和焊头连结

这个电机是从吹头风机上拆的,上边的那些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谁知到?

这个电机是从吹头风机上拆的,上边的那些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谁知到?

准备给我的这个家伙降温用

准备给我的这个家伙降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绕次级
是整流供给这个直流电机用的呀

网友:
图上感觉我这个1kw的体积和你的差不多,原计划用来做个分档调压的,感觉穿这粗线太难了,想改成点焊只穿几圈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比我这个大,出来的那些线是什么(那么多)?

网友A:
我也有个.

线圈有部分烧了.

想拆了重新绕.担心圈数有差错.只把烧了的部分换了不知可行不.

网友A:
3A的穿线工具很经典.
初级用多大的线径,绕了多少圈.那抽头和圈数是什么关系.
次级线圈预计每平方mm多少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我这个大,出来的那些线是什么(那么多)?
抽了多个抽头,电压从90v-250v,倒过来可微调次级电压 ,可是我这个每匝才0.6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的穿线工具很经典.
初级用多大的线径,绕了多少圈.那抽头和圈数是什么关系.
次级线圈预计每平方mm多少A电流.
前两年30大洋淘的1kw调压器,线圈是原来的,从250v往90v方向每8v抽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线圈有部分烧了.
想拆了重新绕.担心圈数有差错.只把烧了的部分换了不知可行不.
只换烧的部分省事,可行 ,我这个比你这个高度高些宽度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A的穿线工具很经典.
初级用多大的线径,绕了多少圈.那抽头和圈数是什么关系.
次级线圈预计每平方mm多少A电流.
粗线难绕这么多匝,计划改作点焊.用更粗的线绕几匝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粗线难绕这么多匝,计划改作点焊.用更粗的线绕几匝行了

我是想把烧了的换了用的,我这个说是1KW的,有机会搞个3-5KW的好好整.
想用4平方的线 2V 绕15组.并联用.多组线圈并联用和单组线圈用铜就多了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把烧了的换了用的,我这个说是1KW的,有机会搞个3-5KW的好好整.
想用4平方的线 2V 绕15组.并联用.多组线圈并联用和单组线圈用铜就多了抽头
    慢慢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和我的一样.

网友: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网友:
吹风机的电机是直流的,从电热丝上取电压后,经二极管进行整流,给电机供电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小电机是几伏的能看出来吗

楼主:
在不上图就要沉了

请懂电路的,帮忙连一下,我不会

做个木箱,刮了腻子

做个木箱,刮了腻子

网友:
次级线圈串联没问题,并联不太好,应为你15组线圈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称,会产生一部分内耗,初级线圈能多绕几圈再做抽头用来调次级电压应该可以

网友:
四个二极管连接起来是全桥整流电路,将交流转成支流给电机使用,用的时候注意检查输入端,貌似这样的电吹风电机不能长时间开启的...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来少说得及其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