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MCPX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本人新手,小县城,无人整航模想搞个小六通。450就不入了,现在看论坛MCPX比较火暴。想了几个关于MCPX的问题,跪请高手帮忙。 如果没人帮我,我就用失传已久的咒人炸鸡大法,很灵的 。
      第一,本人动手能力强,动脑能力不强。无刷电机肯定搞不好,请问原厂有刷电机能飞多少个起落,能有代替原厂的主电机吗?
     第二,关于佩带的原控,好用吗?反正我也不打算上450
     第三,主板和接收机好买吗?(我是菜鸟,分不清主班和接收)
     第四,看了那么多的升级金属件,买哪几件最适合?
     第五,一般的易损件是哪些?
     先写到这,希望有爱的老鸟帮帮忙 。看看MCPX适合我还是180适合我 。谢谢各位大虾了。。。。。。。。。。。。。。。。。。。。。。。。。。。。。。。。。。。。。。。。。。。。。。。。。。。。。。。。。。。。。。。。。。。。。。。。。。。。。。。。。。。。。。。。。。N谢谢

楼主:
   没好心老鸟吗?我顶 我顶,谢谢啦

网友:
1.马达正常200个架次没问题的
2、原控可以用,但是效果没有DX7,或者DX8好
3、接收板有配件的啊
4、金属配件不推荐,基本都是绣花枕头
5、连杆容易掉

网友A:
冲你失传已久的咒人炸鸡大法  就不说

网友:
1、原厂电机我应该超300了,能飞,不过接近OVER了
2、没用过,入的的BNF
3、主板整合了接收,不用买,你要买还是挺好买的,就是不便宜
4、升级件新机没必要买,先飞坏原装再说,原装估计比升级件耐炸
5、尾电机、大桨,头罩柱(这个没得换建议新机加固)

楼主:
  谢谢好心人,等年底报销发票,就可以偷偷的入一架了 原配控手感不好就不好吧,能倒飞就行

网友:
同样的新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你失传已久的咒人炸鸡大法  就不说

所以这家伙直接飞丢了,都不用炸鸡。

网友:
哈哈 RTF还是不错的 dx4e用用还行 只要把油门的摇杆调的松点 玩起来还是不错的 也能玩3d   。我已经入了 LZ也赶快加入mcp家族把 。

网友:
金属配件 包括swashplate (十字盘?) blade grips (浆夹?) 是值得升级的 其他弹纤维的 除了自己造main shaft 和尾巴boom的部分之外 别去买别人造好的 (尤其是碳纤维的起落架 坑爹啊)后悔买RTF 了 dx4 不是很好用 看不到各种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