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1-12-04):
删帖

网友:
2套都有问题
1号的
1.斜盘933可以 锁尾还是山寨9257吧再好点150左右收DS520、250左右收S9257。922不太够力
2.GY401 2手最低都要280了这价钱100%假货。可以泡2手区收401、750、780之类的都是250-300的东西
3.电调用飞腾的130够用了
4.用2801的话如果以后还要买飞机就多入几个接收了,停产了以后买不到了
PS 充电最小也要用B6了有条件就入A6~

2号
K7X控的界面不直观调级麻烦不推荐
舵机没用过不评论,选配陀螺仪好了不要装平衡仪练不到技术的
电机的KV值应该是6S动力电机吧- -配3S电根本用不了
充电器最小用B6 有条件直接买A6

应该是1号套靠谱点,喜欢KDS的话新的450准备出来了也可以再观望下

网友:
支持楼上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删帖

网友:
如果条件充许的说,电子设备还是要好一点。

网友:
多潜水,你会发现你之前的选择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