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DV改镜头变强大!拍摄飞机螺旋炸机最后一刻

楼主(2011-12-04):
迷你DV改装了1.8MM的倒车镜头~~眼野广了!清淅不小!

刚刚飞机炸机~拍摄飞到机螺旋炸机最后一刻,飞机几乎种萝卜~当螺旋向下冲的时候,我不停试着改出!由于目视飞机。。不知道飞机是转的那一边!情急下打左幅翼,结果还是一样,快到地了。我转回右幅翼改出了,但太迟了,机肚已经撞到泥堆!掉到水沟里了!机翼90度弯了!

楼主:
地面站视频~
给图传加了“奶罩”吸振~!和电容,即使共用电源,全油,一点水纹也不存在!

网友:
睇到水花了

网友:
 睇到水花,翼也断了

网友:
今天真惨啊,

网友:
想问下 电容加到哪个位置是 ?  是图传输入电源那里吗?

楼主:
并联图传电源就得

网友A:
LZ怎么也突然螺旋了啊。
自从飞了757 才知道什么是螺旋,,,飞4次 炸3次,都是在降落过程进场的最后一个拐弯,突然就螺旋了,NND,我转弯半径也不小啊,也加油了,速度也在35左右,可就是。。。。心里有阴影了。
不敢飞这个飞机了,还是用回冲浪者

网友:
我的装了H飞控在757 上面也炸了。我看你的感度似乎过大了

网友:
好在没飞远,飞远了泡沫都找不到,炸到人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怎么也突然螺旋了啊。
自从飞了757 才知道什么是螺旋,,,飞4次 炸3次,都是在降落过程进场的最后一个拐弯,突然就螺旋了,NND,我转弯半径也不小啊,也加油了,速度也在35左右,可就是。。。。心里有阴影了。
...

看来757真的有问题啊,昨天黄瓜兄试飞,飞4次螺2次,炸的都不像样了

网友:
飞什么 什么都有问题 天行者也有问题 都不知飞什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757真的有问题啊,昨天黄瓜兄试飞,飞4次螺2次,炸的都不像样了

你的飞机重量多少,什么配置,
我的是郎宇2216 KV1250   40A 天行者 8060桨,感觉动力不够,在天上平飞要7 8A电流,双2200电池并联,飞机全重1.7KG

楼主:
这飞机,要讲技巧~平衡模式,平飞时速不要低过40公里!降落前要打全手动,不要飞得太低,未飞到直线跑道前要全油转弯!真到飞到跑道直线前,就减油。向地俯冲,快到地就拉起贴地滑翔降落!
P值调到170-160,
横滚角度25度以下!

网友:
图传也需要减震?

网友:
飞控菜单有没有打开  防螺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啥是螺旋!这个飞机爱螺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重量多少,什么配置,
我的是郎宇2216 KV1250   40A 天行者 8060桨,感觉动力不够,在天上平飞要7 8A电流,双2200电池并联,飞机全重1.7KG

不是我的飞机,是我帮装机的,朗宇2216KV880,随机原配8040桨,好淫60A,2200MAH4S电池,起飞全重1450克左右,螺 的一塌糊涂

网友D:
搂住能介绍下奶罩减震是什么吗

网友C:
奶罩吸振可以看看之前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4%CC%D5%D6
摄像是我从监控摄像头里拆的~,应该是SONY 3/1,420线的~我特意换了一个1.8MM的鱼眼镜头面,很广,左边的黑影是迷你DV挂在那!

网友A:
LZ的迷你DV镜头是怎么改的 介绍下,原装的镜头要去掉吗~

网友E:
哎。。。都不敢飞757了

网友F:
这个螺旋太诡异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G:
突然就螺旋啊

网友H:
楼主 用MINI DV输出视频发射到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