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 加速度传感器对飞行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1-12-04):
taobao上有些商家用的是ADXL 345L加速度传感器,有些用的是BMA180加速度传感器,我查了下,
Adxl 345L在有效量程内,是10bit的精度
BMA 180 的精度,默认是 14bit,相差好几个数量级,不知道对飞行性能有影响么有,
知道的出来说说看

网友A:
有影响的,四轴主要是加速度传感器,精度越高,理论上越稳~~但是过高的精度还要能算的过来才行。如果您上mega的主控,估计会有所提升。像淘宝那些328的话可能就无所谓了

楼主:
但是理论上 mega 和 328 的性能是类似的吧? 毕竟频率一样

网友B:
这个精度带来的差异,可能影响远远没有电机大电流的时候对加速度传感器的干扰影响来得大。 BMA180用户路过。

网友C:
分辨率和精确度是不同的概念吧。 Mega 只是 比328 端口多点 容量大点。 不知道对不对,求解。

网友D:
晕啊,328不是MEGA系类的AVR单片机吗?怎么说得328跟MEGa是两回事的样子?

网友E:
此mega非彼mega也

网友F:
mega328 除了支持硬件乘法比,普通的mega8之类多了这个功能。但是bma180和345都是I2C,所以可能有些区别。但是328如果不用到浮点区别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G:
只用过345

网友H:
其实用起来区别不算太大~

网友H:
我倒是想了解BMA020和BMA180的区别

网友A:
今天看了一下调参软件,在g的重力下,345显示最大256也就是8位,bma180是512,也就是9位。两者精度差一位。

网友H:
其实飞起来差距很小的,这家做的飞控,两种传感器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2012-01-14):
恩,我入了两套对比了下,实际上感觉不出太大差别

网友I:
选bma180吧,效果会让你吃惊的好。这两款加速度计我都用过。

网友J: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找对象一样,有的相貌放第一,有的把钱财放第一。

网友K:
很复杂哦

网友K:
 不懂,帮你顶

网友L:
正在用8位的加速传感器,还没正式试飞...

网友M:
加速传感器起校正作用,误差只要不是太大就可以。主要是角速度传感器。

网友N:
差别不大,很细微的,电机、桨,机架的影响会大大大于这个的差别,要是不减震,什么传感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