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油机改电动有这样的先辈吗?

楼主(2011-12-04):
我在网上买的十五级油动机,就是图上这种,但是始终发动不了,就想改电动,可是,发现头太轻,原来那个400多克的换成电机,头轻得厉害,有谁改过,给点经验吧!

网友:
电机前移3厘米左右,电池前置,再不行就配重

网友:
升降方向舵机前移,尾巴多1克,机头就要加3-4克。电池放在油箱的位置,可以考虑容量大点的电池。

网友A:
其实不建议你改电动的,还是油动飞着爽,电动的你是找不到油动那种稳当的感觉滴。几十快钱的引擎不行,不是因为你的技术不行。而是引擎本身的问题。新手还是不要碰。建议你上一颗三叶15的你再试试,绝对不在一个档次上。坚持油动吧,希望越来越多的模友体会到油动的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建议你改电动的,还是油动飞着爽,电动的你是找不到油动那种稳当的感觉滴。几十快钱的引擎不行,不是因为你的技术不行。而是引擎本身的问题。新手还是不要碰。建议你上一颗三叶15的你再试试,绝对不在一个档次 ...

同意樓上的說法,五十元發動機應該還是能用,當然上個三葉的發動機也不賴,再搭配素油飛行更便宜,比用電的還便宜
這五十元發動機必需要先磨合,請搜尋本站其他文章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你这架就是我的那款  完全的不适合新手  想玩 换个52三叶  星宇的大小金星玩去吧

网友:
一步到位  46级星宇   大小金星  维纳斯   这才是正道  如果还想玩15   你也好歹买个蓝头的

网友:
轻木机还是玩40级的吧,稳当,摔的几率小。

网友:
又一个上当的盆友  TAOBAO“到手即飞”害死人哪,如果真像玩油固,考虑上三叶蓝头15/甚至21

网友C:
唉,现在的少将连甲醇机都伺候不了啊,**贬值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现在的少将连甲醇机都伺候不了啊,**贬值了都。。。

那我這個小兵可以升上校了!!再過不久準備升將軍

网友:
这款飞机有下单翼的,很好飞,不过强度差点!

网友:
我刚刚才改了一辆,1.2m翼展,我用的2218电动机,并且加长了机头才做到重心平衡。机头大概加长了4CM左右,我用CDR做的电机座,然后用层板在雕刻机雕刻好,最后用白乳胶粘在机头上面的,用不干胶上了一层膜,改好后飞机应该比装发动机滑翔性能更好。

网友:
我还想把电的改油呢,油的那声音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