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手上有台TL-2000 不知道4S电池可以用吗

楼主(2011-12-04):
如题 要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首先要找到kV比较低的电机,2212/2217级别的小电机,kV750~800左右的通常比较少见。另外,要看舱内的空间够不够放体积比较大的电池。还有就是,这类并不大的飞机尽量不要用太重的电池,对飞行性能影响比较大。

网友B:
哥们什么时候飞厌了可以出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