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尖叫 烧电调 求助!

楼主(2011-12-04):
看今天天气不错,准备爽飞的,没想到2/3油门上天以后马上就发现JJ没动力了,赶紧掉头滑翔降落,幸好没炸鸡,下来以后发现电调已经冒烟,赶紧断电
仔细检查以后发现浆保护器的螺丝有点点松,心想可能是浆保护器松了,导致电机突然空转,从而烧电调,于是上紧螺丝以后换了个备用的40A电调,装好以后为了保险起见,在地面测试了一下,然后恐怖的发现:
1. 2/3油门以下都基本正常
2. 全油门的前1-2秒正常,然后就突然电机停转,发出尖叫!重复测试都是这样,已确认将保护器螺丝没有松开,尖叫时电机也绝对没有空转!

到底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求教!!!

电调XXD40A
电机:1500KV
8060浆

网友:
不是电机扫膛啊?

扫膛的电机就尖叫,一扫膛就堵转,堵转导致过流,过流就烧电调呗!
我分析的哈

楼主:
见笑了  何为扫膛?  使用到现在电机没有受过外力碰撞,现在用手空转也没有不均匀和不正常的阻力,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一下一下扫过磁极的阻力

网友A:
标题

检查下香蕉头部分,可能断线了,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香蕉头部分,可能断线了,缺相

楼主已经说了,三分之二油门正常,所以不可能是缺相

网友:
难道是电调程序问题?重刷一下试试。或者是桨太大电机带不起

网友:
 围观高手给个答 案

楼主:
回家换了一个同KV的电机,各种暴力测试一切正常,现在可以排除电调的问题了,拆下来的电机自己看了看,发现里面有蓝色的粉末,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拉烟,弄得后面都是颜料,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