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周末搞了个3翼碳纤薄膜机.210a改固定翼续集

楼主(2011-12-04):
上次为了测试九鹰210a的的板子改固定翼的可能性.用了海鸥2通的机身做了个3通试验.结果是飞是可以飞.就是飞得太傻..全油门.打方向掉高度的厉害..但是证明了可行性..于是就有了这个....
210a主板
210a脚架
2个7mm电机直驱75mm桨
直线舵机控制升降和方向舵
差速禁用 ,不然后果很严重。
(再也不弄薄膜机了..特别是3翼的薄膜机..大工程!!! 薄膜热缩没掌握好导致外观不完美..还不小心戳了个洞..而且居然家里没有透明胶.)

网友:
很好看的!!!

网友A:
标题

3翼…确实结构复杂工程量大!怎么不弄单翼单发的?不过佩服lz手艺

网友:
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翼…确实结构复杂工程量大!怎么不弄单翼单发的?不过佩服lz手艺

主要是想物尽其用那个板子.而且双桨看起来不错.还不用调整左右拉角..
还有就是手里没有现成的合适做单桨的桨以及减速组....
3翼呢..是想在同等的占地面积下能最大翼面积的方案了...

网友:
这复杂程度太高了,楼主是摆家里看的还是弄出去飞啊

网友:
又一强人现身

网友:
考验手工的机机

楼主:
下午小区楼下试飞.迎面一阵风..居然自己离地而起飘老远..
保险一些还是去了川大体育馆飞了3块电...:loveliness:
有机会上视频..

网友:
薄膜机,看似简单,真是很难啊,
尤其是想做的漂亮,太难了。
楼主好手艺,机机漂亮的说。

网友:
漂亮啊……
不过还是问个比较傻的问题,一般2.4G直升机的接收器,一个通道有几根线,两根还是三根?

网友:
大工程啊

差速禁用或者差速并联都可行

楼主:
差速并联..电机有个体差异.不能微调了..只能方向舵调整..这样导致左右舵量行程差异..个人感觉不爽..

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210的舵机行程模式和260的一样么?我用260的方式调整不了....

网友:
新版的是一样的 ,老版的210好像不能调

楼主:
昨天晚上飞.鸡翼豁了个口子

网友(2012-02-02):
节哀吧,设备还完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