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参考下这套多轴动力配置可行吗?DJI X650V4 双天电机

楼主(2011-12-04):
潜水很多天,今天订了套多轴,第一次接触多轴,什么都不懂,大家有经验的帮忙参考下动力配置,万分感谢
飞控DJI
机架是X650V4
电机我用新款双天2838KV810,4个(实际定子尺寸就是2220)
电调好赢30A 4个
浆用APC1047正反浆
电池两种方案,一种用4S2200毫安2块并联,一种是直接用一块4S5000毫安
请大家帮我看下 这种配置如果挂上XA的云台加上GOPRO2或者卡片机 动力是不是足够,万分感谢

楼主:
千万不要沉了,希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
应该够的!

网友:
和我想要的配置一样,不过4S的话,图传和摄像头要另外配3S的电池啊

网友A:
好赢30A 能上4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赢30A 能上4s ?

30A可以4S
40A直接可以6S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很多天,今天订了套多轴,第一次接触多轴,什么都不懂,大家有经验的帮忙参考下动力配置,万分感谢
飞控DJI
机架是X650V4
电机我用新款双天2838KV810,4个(实际定子尺寸就是2220)
电调好赢30A 4个
浆用AP ...

动力是足够了

不过说实话 3S的规格更通用一点

网友:
这个配置也算完美了。
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双天2216电机,不过我的是六轴,负载更大一点。
我的2400G左右起飞重量用6000mah飞11分钟还有10%的电。

网友:
DJI现在有2款飞控了啊

网友:
悟空还是哪吒呢?
如果是悟空就别用好赢30A了,你这个30A应该是天行者系列的,推荐用飞腾系列,另外据说现在出了多合一的电调,安装很方便,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有个弊端的,坏一个估计就要全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