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C还是30C

楼主(2011-12-05):
如题本人小白 求问 450机器是不是都能用啊?有什么区别吗?
2200MAH 11.1V 3S 25C
2200MAH 11.1V 3S 30C

网友A:
都可似用的,C数越大动力越爆!!!

楼主:
是不是意思新手求稳就用25C 高手3D就用30C啊~

网友B:
30c可以当25c用,25c不能当30c用

网友C:
新手20c足矣.

网友D:
开始无所谓

网友E:
容量大就行,新手不用在意

网友F:
我也是用20C的!

网友G:
如果不虚标20C就已经足够爆力了。450悬停电流才10几A而已,航线更少,3D的平均电流也才40A左右,所以2200 20C的电池足够了,只是现在电池都虚标,所以还是买25C的好点。

网友H:
单看性能的话,当然是C越大越好,但是比较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