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5 首飞失败.

楼主(2011-12-05):
因为电调和电机不匹配, 所以飞不起来. 嘿嘿..
下个星期继续..

网友:
我顶,下周看看有没这运气看首飞啊!~
加油小明,权兄!

楼主:
最新检查出来的结果... 是真的不匹配.... 倒霉.... 哈哈

网友:
那就匹配一下吧!加油!

网友:
3.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00A,短时电流150A(不少于10秒);
3.2 电源输入:2-6节锂电池组或5—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3.3 内置BEC输出:3A, 5.25V或6V软件切换,开关稳压模式(Switching Mode);
3.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3.5 参数编程方式:利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进行设置、数码管显示设定卡、2合1专业液晶显示编程盒、专业电脑程序(通过USB接口);
3.6 尺寸:70mm(长)*34mm(宽)*16mm(高);
3.7 重量:82g(含散热片);
器油门摇杆进行设置、数码管显示设定卡、2合1专业液晶显示编程盒、专业电脑程序(通过USB接口);
3.6 尺寸:70mm(长)*34mm(宽)*16mm(高);
3.7 重量:82g(含散热片);

从好盈铂金100A的说明书中找到原因了,它最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而小明用的马达是7极外转子马达,通过换算算知7极马达60000转/分钟。。
60000/6(6S锂电)/3.6(在大电流负载下每节锂电约3.6V)/7(7极)≈396.8KV。而EXTRA300上装的马达是500KV,不匹配的原因是马达的最高转速超出了电调的支持范围

楼主:
又能学到新的知识啦.. 嘿嘿

网友:
LZ的分析结论可能正确,但我觉得可能应该反向计算。由于电机的KV是500的,在6S电池下转速为500X6X3.6=10800转/分钟,而好盈铂金100A对7极马达只能支持到60000转/分钟。所以电机由于电调的不能完全支持而发挥不出应有的功率和效率。不对当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你算错了,还应该x7,已超70000转了,因为马达是7极的。这里说的转速不是直接指马达主轴的转速

网友:
中午小明首飞了,虽风好大,但飞机受风的影响不大:loveliness:

来个自己会飞的家伙

来个自己会飞的家伙

网友:
热烈庆祝首飞成功~!
 可惜550首炸~!
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楼主:
就是咯...冰火两重天

网友:
这样更坚定小明飞固定翼了~~~!

网友(2013-01-08):
我仲以为台JJ 变成只小鸟 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