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各位分析分析

楼主(2011-12-05):
1、云台自己动

2、GPS定点模式竟然可以这样,视频中第一起落忘记插电量显示器,中间除了旋转是个人操作外,多数是GPS自己控制的哦,对了一路几乎都是白灯,我也在第二次飞行中露露脸,对了旁边那架是笑红尘的。

网友:
晕!我承认我是来抢头把交椅的

网友:
顶天茫一个。前两天去北京和大雨在一起,同样遭遇了gps模式下自己来回漂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而且白灯闪烁!

网友:
看样子是都冻着了

网友:
感觉飘得很厉害啊。。。

网友A:
可能是卫星故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卫星故障哦。‘

也许哦,怎么可能和高端万能的DJI飞控有关系呢!DJI的飞控是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天茫啊,说不定你飞的那会儿 天上的GPS卫星正在调整变轨呢!或者是你电池的原因?你再检查下你的电调电机桨,看看香蕉头是不是虚焊了,电流过的不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哦,怎么可能和高端万能的DJI飞控有关系呢!DJI的飞控是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天茫啊,说不定你飞的那会儿 天上的GPS卫星正在调整变轨呢!或者是你电池的原因?你再检查下你的电调电机桨,看看香蕉头是不是虚焊了 ...

幽默

网友:
白灯闪是不是姿态不好?

网友:
建议大疆对wkm进行召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哦,怎么可能和高端万能的DJI飞控有关系呢!DJI的飞控是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天茫啊,说不定你飞的那会儿 天上的GPS卫星正在调整变轨呢!或者是你电池的原因?你再检查下你的电调电机桨,看看香蕉头是不是虚焊了 ...

确实幽默了

网友:
没空看我视频里面说,是不是我电池有问题了,新买的ZIPPY电池,用了不超过15个起落,一定是ZIPPY的性能不好!一定是的!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是大疆的问题,伟大的大疆公司怎么会有问题呢?香蕉头就算了,那丫就没装香蕉头,虚焊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卫星故障哦。‘

楼主:
DJI的技术人员都去哪里了?问点问题没有人回答,什么意思呀?

网友:
都和谐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IMU真的要保温?!

网友:
给GPS做个保温试试看

网友:
咋不见DJI出来支个招儿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们正在就目前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大力测试,请大家放心。DJI会始终把用户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也请大家客观中正的对DJI给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