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发电问题

楼主(2011-12-05):
大佬们号,我有个2212 1400KV的电机,正常使用的话应该可以到180W的功率,我用一个2221 3600KV电机带动2212发电,采用三相桥式整流,首先转速肯定是能到12*1400=16800,负载后输出电压为8V,电流为10A,这样输出功率只有80W。我想请问下大佬们,180W的电机发电能力只有80W么?

网友:
2221 3600KV电机输入功率有多少!

2221 3600KV电机输入功率有多少!还有多少损耗!

网友:
LZ的试验很有趣味性,如果2212--900以下KV。效果会有提高。以粗犷的方法估算,低速多极的发电机效率比高速小极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的效率,动力电机KV越高,效率越低,动力电机KV值满足发电电机转速需要即可,KV越低效率越高,动力电机的效率我不管,我只在意发电电机的效率的。

网友:
挺好玩的一个事儿。提几个想法:

*) 二极管损耗。
例如你的例子,任意时刻电流通路中至少有两只二极管,10A电流下压降应有1V,损耗就是 1V*2*10A=20W,应该很烫手。

*) “转速肯定能达到xxxx”,最好换成“转速实测达到xxxx”。

*) 电动机与发电机如何机械连接的? 效率如何?

*) 赐张照片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还真有同样兴趣的童鞋。
1,二极管热的要死,因为二极管用的是小规格的,准备换30A的,损耗回去测试下就知道了。
2,转速没东西测哦,这个最烦了。想买个转速表试试。
3,连接这个我的办法是,同轴连接,找根长的电机轴,串联两个即可,机械损失很小。同轴振动也小
4,晚上上图。
PS:我的想法是找个150KV-200KV的大电机,功率2500W左右的,用139二冲程汽油机带动发电,整机重量不超过3.5公斤,发电功率350-50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极管测试了电流是3A多,压降4V,6只二级管,功率是不是应该算一半即36W。也就是说2212 1400KV电机出来的发电功率接近120W。

网友:
PS:我的想法是找个150KV-200KV的大电机,功率2500W左右的,用139二冲程汽油机带动发电,整机重量不超过3.5公斤,发电功率350-500W

有创意,祝你成功,搞好了上图看看

楼主:
发电机模型这里上图了,有兴趣的过去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回复 楼主:

消耗功率和输出功率这是两个概念,它们不相等的原因比较复杂。
简单地说是因相同的计算公式,采用了不同的参数计算后得到的结果。
180W是消耗功率,通常的计算方法是:输入电压×工作电流。
在这180W的功率中,包含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线圈的电阻导致马达发热的热能。
现在你倒过来作为发电机,采用相同的公式计算后,发现输出功率远远低于马达的消耗功率,初步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造成:
1、与消耗功率相比,现在少了热能消耗;
2、整流电路损耗。因为,二极管正向必须大于0.7V才会导通输出电压。所以,低于0.7V以下的电压就会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3、半导体二极管是个非线性元件。因为其在不同的正向电压下,有着不同的“导通电阻”。所以,就不能象开关那样以接触电阻的大小来计算损耗;
4、后面的帖子中说整流二极管很烫,那说明什么?说明发出来的电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二极管上以热能耗散掉了;
5、桥式整流的效率是很低的。因为对称桥路上各有一个二极管,所以,将会有1.4V的电压是不做功;
6、导线的损耗。电流越大,导线的线阻消耗越明显;
7、效率系数。
将以上7个因数一并纳入输出功率计算的话,估计会得到与消耗功率相差不多的数值了。

网友:
看了你的图片后发觉漏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数——那个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是用的低频整流管吧?
低频整流管通常只能用于工频电路中,说白了也就是只能用于50赫兹到几千赫兹之间整流电路。随着频率的增高,整流效率按指数曲线快速递减。
低频整流管用在高频电路中,二极管中的PN结从截至到导通、再由导通到截至,所需的响应时间会很长(与高频管相比,差N个数量级啊!)。而且,低频管的结电容往往也是很大的!这就会使得反向渗透电流大增。于是。就会造成线圈发出来的电能,白白地消耗在整流回路中而不对外做功了!
试想:现在的马达输出的电压,在未整流之前的频率是多少?
在你的这个试验中,可以通过3800KV(动力)马达的工作状态来计算一下1400KV(发电)马达的输出频率。
估计实际转速在30000转以上吧?那每相的频率就会是10000赫兹以上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分析精辟!!其实我就是不懂整流这块,我开贴的目的就是学习,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测试了电流是3A多,压降4V,6只二级管,功率是不是应该算一半即36W。也就是说2212 1400KV电机出来的发电功率接近120W。

你的测试方法可能存在问题。

从你的照片看,用的大概是1N5401之类的二极管,这个是它的压降曲线:

即使10A下,压降在1V左右,100A下(瞬间)才1.9V,4V压降是不可能的。

注:此处的压降不是直流,也不是正弦波,一般的万用表难以准确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