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1-12-05):
九鹰180d起飞时顺时针旋转,经模友将锁尾舵机拉杆调长后解决问题,后爽飞4电,第5电遇一阵妖风jj摔落我忘记关油门25%左右油门机机右倒坠地。目前起飞时逆时针旋转,油门加到70%机还是起不来并右倒。该如何调整呢?新手在此谢过各位模友指点

楼主:
在线等,再顶

网友:
没有该JJ的帮顶!

楼主:
中山兄好早!

网友:
 兄弟,多潜水,6通机不是新手好折腾的,先学习基础知识,不然搞死你,是飞机玩你!
看看尾舵是否有问题,另外看看副翼舵机是不是炸坏了或者连杆松脱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除了按6楼大侠指点检查以外,有时也会发生舵机臂滑扣导致,看一下尾舵机和斜盘舵机臂位置是否正常,在中立点重新安装调整舵臂。

楼主:
这种被折磨的感觉很爽'
生活在于折腾

网友:
估计是螺距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炸了直接拿起来就飞?

建议多潜水,调机实在不是一言两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