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遥控能用么?

楼主(2011-12-05):
Turnigy 2.4G 9通道遥控器 2.4G遥控器 发射机接收器

基本参数:
产品名称:Turnigy Tx 9x
产品编号:TX-9x-M2   TX-9x-M1
通道个数:9个通道
适合机种:直升机,飞机,滑翔机
操纵方式:左手油门/右手油门
高频调制方式:调频
载波频率:35MHZ 40MHZ  72MHZ
编码方式:脉冲相位编码&脉冲数字编码
天线长度:115MM
电源供应:12伏直流电源
发射功率:约0.8瓦
整机重量:1289克(包括包装)
整机尺寸:192.20*86.73*217.35MM
一。产品说明:
此产品采用的是地址码加自动变频方式的2.4G模型产品,使用数码发射方式,能有效的主动和被动预防外界干扰。
  1.Tx 9x(发射控制器)
  2.Module 9x (2.4G发射模组)
  3.Rx V2(接收机)

这个东西怎么才500块不到??不知道它比那2000块的差多少呢?

网友:
 就是富斯9通

网友A:
差1千5百多,楼主小学没毕业

楼主:
哦,富斯9通就是那个被大家说设计有缺 陷,而且很多号称仿制次品的遥控器么?
怪不得这么便宜啊。算了,我还是多花点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1千5百多,楼主小学没毕业

你的意思是。。。简单的数学加减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按你的逻辑(希望你出了加减还学过乘除),2000多块的遥控的性能就是这个500块的四倍了?这么算也太。。。单细胞了吧。哈哈。
因为我是外行,实在是不知道区别,所以,才发帖请教的。问加减法我何不用计算器呢(小学没毕业,只能借助高科技)?

网友:
富斯还有这个名字

网友:
买的人不少呢。

网友:
1分钱1分货,模型界和机械界永恒不变的真谛,否则Futaba和JR就直接关门回家睡觉了。
我们的专业课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国产的轴承月饼的价格半年的命。

网友:
性价比蛮高的 本来我也想买 不过不喜欢12V的供电 所以后来买天7

网友:
给你说个我们曾经使用富斯的经历
我们所有的人把JR FUTABA SPKETRUM....控打开,然后某位用FS的人就说“你们都把控关了,我对不了频”
如果有人在空中飞着,关不了的,他就只有拿这飞机和控,到50米开外的角落里对好频了再拿过来。

网友:
这个可能是FS的定制版,应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