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直升机请前辈高手们给推荐个3000左右的控

楼主(2011-12-05):
想玩直升机请前辈高手们给推荐个3000左右的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3K的话,T8FG是不二之选

网友B:
对MCP X 有兴趣吗?JR DSX9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JRDSX 11X?

网友D:
JR XG8,要有未来的发展眼光哦

网友E:
我可以买5个了,还不如多买些电池、配件。

网友F:
不用考虑,直接DX8

网友G:
顶dx8
顺便玩玩mcp

网友H:
T8FG
XG8
DX8
哪个都可以

网友I:
首选T8FG其次JR dsx9II

网友J:
T8FG必须滴!不解释!

网友K:
TF8G真的那么好吗,我觉的外观不怎么好看,还是JR DXS9帅

网友L:
DX8。
T8FG外观玩具

网友M:
T8FG功能强悍玩直机首推,DSX9或者11手感外观很好,功能也非常不错。DX8 XG7或者8都有双向传输功能。要玩MCPX只能选择DMS2制式的,如果不玩MCPX,这个价位果断T8FG

网友:
收个二手JR9XII,剩下的钱孝敬父母~~~

网友:
看看国际大赛上   lz还纠结啥

网友:
t8fg或者dx8

网友:
直机就8fg吧,细致的调整强大功能,
选JR的很多是因为外挂且能用mcpx
其实JR功能比futaba差太多了

网友:
买控不要只看外观,实用好用耐用才是最重要的,我选T8FG,虽然我还没买,但我试过,确实不错

网友:
T8FG DX8 XG8 DSX9Ⅱ。

网友N:
标题

呃……我的冷门,JR  X9503……

网友:
回复 楼主:

T8FG 我的后天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呃……我的冷门,JR  X9503……

再冷一點Xp9303。。。

网友:
手拿两个XG7的向你推荐T8FG!

网友:
我曾经犹豫了很久,纠结了很久,最后入了T8FG,不后悔!!!!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T8FG

请教:
T8FG充电时开机对屏幕有影响吗?
屏幕对比度开到最大,屏幕颜色是均匀的吗?
关机后有没有出现过屏幕少许有点‘花’的现象?

网友:
上面的都推国外货,,,,当心愤青喷死你们

网友:
新手 或者 飞机两台以上的  还是不建议用服他爸的控   不解释  亚托700原装浆和杨格700浆 都是这么废了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JRDSX 11X?

11X要4K+,DSX11(高频头内置了,功能一样)只要3300左右,即将要出XG11了,双向通讯的。

网友:
你玩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呢 这个价位就两种选择 要么spektrum DX7se 或者DX8 要么就是futaba T8fg
spektrum dsm2模式的话 玩无副翼接收机便宜省钱 买卫星天线200多一个 mini接收机也200多正品
你要是用futaba 的T8fg 用兼容接收机就没啥必要了 要用就是futaba S.bus 这个接收机不便宜 500-800多吧我记得 但是t8fg的速度快7ms
spektrum是11ms最快 实际上人是感觉不出来什么的
还有T8FG功能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飞直升机啥功能都不用 DX讲究简单实用
我用的DX7se 准备再入个DX8 你可以买Futaba的T8fg 14通 非常强大
但是很多世界冠军都用spektrum 其中有什么奥秘就不知道了
排除赞助等原因 还有什么就不晓得了

网友:
T8FG真火啊~ 我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