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定速问题。大大们帮忙啊。小弟愚钝。

楼主(2011-12-05):
1,3gx内置g600定速,是不是插个g600的那个定速头就可以了?
2,3gx定速还是需要
遥控器
设定。我的控是dsx7,看来还要使用那种百分比估计转速的方法,请问有没有控可以直接设定转速的。比如t8fg配合cgy750。
3,定速设定方法是不是跟g600一样啊?我下了一个说明书,根本没详细说明定速怎么用。也没有帖子说。难道用的人不多啊?
就这3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有没有700n用3gx的朋友啊,说说感受行吗。

网友A: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飞700N 3GX,有兴趣可以进我的群12242703聊聊
因为我一直偏爱油机,所以3DX比赛回来后就把我的700N改成无副翼的了,相对700E来说700N发动机在扭力上和飞行时间上有很大优势,我一个懒人飞电的又是发电机又是适配器又要充电。。。。。。。铺开个摊子都要一段时间。现在好了一个油壶搞定,去到飞场加油就飞时间又长。700N 3GX由于少了副翼那一堆东西,动力损失减少很多,我一个旧的ALIGN 91HZ的发动机动力已经相当好了,飞机象吃了伟哥。。。呵呵!在抗震上面3GX还是很好,手感和700E有很大区别,个别的参数还需要调整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等空了我会把我的飞机和参数公布出来,喜欢油机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谢谢ls的使用心得,请问你没用3gx的内置定速吗?用的什么呀、

网友B:
呵,我的亚拓700N+3GX,用着挺好呀,定速跟原先那个亚拓定速器原理一样,但设置方法有点不一样,先把油门最小,开控,再按着3GX的按钮开接收,直到3GX的全部灯跑完松开,再把控油门最大,就设置好了。我JR11X的控,要先把定速的通道设成GOV,然后再在控里调百分比,也就是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知道怎么弄啦。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是要调百分比。不直观。请问有没有百分比对应的转速表啊。

网友C:
LZ不是有小蓝定速嘛`` 1680 1850 1960 转速设好 即可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