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出问题啦 大神们进

楼主(2011-12-05):
安装了新的舵机   打算调的  开始一切正常  可过了几分钟电机舵机都失控了    在那几分钟内   我什么都没动    现在接上电池只有平衡义和接收机灯在闪  还有不停的 滴 响   这是怎么啦?

网友:
接受没有收到控的信号,电调就响
检查一下控,重新对频

楼主:
怎么对蘋呢?

网友:
一般换舵机不会影响对频。楼主说的失控是控未动舵机乱抖还是不管你怎么动控的摇杆,舵机无反应?当然对对频保证接收能收到控的信号是对的。
最首先你检查下舵机接口插反没,如果没反,你说的接了平衡仪,应该是平衡仪套机,如果平衡仪自检正常,斜盘能水平,拿起飞机动一下,看斜盘反应正常吗,如果都是随着机体反方向动作,那平衡仪和舵机都是好的。如果平衡仪都不能自检通过,还是对对频吧,如果是套机用的KDS-7X2控,你给接收机插上对频线上电,接收机指示灯快闪,拔掉对频线,按住控的ESC键,保持按住不放然后打开控,控会显示bind,2-3秒钟放开按钮就OK了。
那个滴滴一直想的,是电机响,最大可能是是油门行程要重新设定下,你开控后油门推到最高,听到“滴滴”就把油门杆拉下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接受没有收到控的信号,电调就响
检查一下控,重新对频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过了    现在摇动飞机 十字盘会动  但是油门还是没用

楼主:
现在对频按住ESC了  接收机灯还是很快闪  这是咋么拉

网友:
你什么控啊?

网友:
对频正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KDS  K-7 2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安装说明书上面的指示做  可是接收机灯一直快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