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调制问题

楼主(2011-12-05):
里面只有pcm&ppm 为啥没有2。4g的啊 是要插上2。4g高频头才会有吗 刚接触10c 不懂

楼主:
高手指点

网友:
2.4G好像 也是个 模式吧 国产的只支持PPM

网友:
背后有个方块插晶体的那个拆下来,把他换成有一种方块上带短天线的就行了。这个要另外购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说的 太太太 通俗易懂了 我知道了 之际换上2.4高频头就可以了哈 谢了

网友:
插上原厂的2.4G高频头,开机自动就是2.4g了

网友:
自动化程度高

网友:
淘宝搜 TM-10 高频头,拍下你就知道2.4G怎么出来了

网友:
PCM是英文pulse-code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的意思是:脉冲编码调制,PPM是英文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脉冲位置调制,pcm是真正的数字化设备,各个厂家的编码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ppm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是可以通用的,pcm、ppm是控制信号,是要靠高频的无线电波来传输的,就像收音机能收到音乐等节目一样,遥控的接收机和收音机的道理是一样的,接收机收到的是PCM或PPM的控制信号,再经过解调就变成舵机等执行机构可识别的信号。这些高频的无线电波当然有频段划分,收音机有630Khz—1600Khz、1600Khz—29Mhz、88——108Mhz等等。可用于模型遥控的有27Mhz、35Mhz、40Mhz、72Mhz等等,所以我们买到的遥控器有35Mhz、40Mhz、72Mhz等等。2.4G也是一种高频信号,用来搭载这些控制信号的,需要需要专门的2.4G接收机才能收到这些信号并解调出来。所以大家不要把PCM、PPM、2.4G混为一谈了。

网友:
高频信号的调制有AM(调幅)、FM(调频)、PM(调相)等等,FM的抗干扰性能比AM要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