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发帖咯!-------准备广州赛 新装备测试剑III

楼主(2011-12-05):
拆除了原来的轴系重装了遍剑III,用上的设备清单如下:

电机---------KEKE B30   3350KV

电调---------飞浪100A竞赛版

轴系---------老严兄弟新做的竞赛版2MM硬轴系

舵系---------改成了原来O艇上的75MM小吸水舵

舵机--------DS-G9257数字舵机

浆-----------烟味兄新版的CNC437浆

因为新装的设备所以上的是几近报废的4500毫安15C的11.1V电池,之前跑了几圈回来看过下电池觉得还能凑活再拍的视频,这条也是我准备广州赛的剑III备船。

改下来觉得速度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比耗电量也下降了不少(之前这组电池在剑III上最多跑个4分钟100%胀气了 )但感觉在中后阶段的降速还是比较明显的,调整的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各位模友们广州赛见啦!这次上海来的兄弟们可不少哦!!!

http://player.ku6.com/refer/lT8bfRDmEZCX4c-O/v.swf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lT8bfRDmEZCX4c-O==.html

楼主:
 多谢严兄啦!

网友:
摩拳擦掌

网友:
预注 广州赛 顺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贤弟!客气了!

网友B:
这套要好多钱

楼主:
 这个已经是我能找到最便宜和效率最高的配置了哦!贵的在我的小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套要好多钱

全算一起还没有某人船上的电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算一起还没有某人船上的电机贵。

岑哥一语道破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算一起还没有某人船上的电机贵。

 梦中的LMT

网友D:
富力推出3S电池Mono/Eco竞赛专用电池,4250mAh 11.1V 25C,在10月份的全国海模赛上验证过,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有意者请看下面的连接
http://www.rcfactories.com/prod-VGMLRZ-JIYNGR/item24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力推出3S电池Mono/Eco竞赛专用电池,4250mAh 11.1V 25C,在10月份的全国海模赛上验证过,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有意者请看下面的连接
http://www.rcfactories.com/prod-VGMLRZ-JIYNGR/item244.html

你也太什么了吧~~~~~你以为LZ真的没好电池啊?再说清楚到底谁在全国赛用过你家的电池啊~~~~~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们只是初入这款市场的新人,有什么说的不对请各位老鸟多多包涵及指正,现在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东西而已!也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这款电池是和广东海模队的谭教练长时间的配合测试然后定下来的方案,走的是高C数路线,是为了保证6分钟内,船前后的动力速度衰减不明显,保证后期有足够的动力去超越,不过这个方向就局限了电池的容量会偏低,所以要求船的电机要高效省电,才能保证6分钟的时间!
这次全国赛,该款电池和谭教练的TP马达搭配,还真能达到这种效果,或许你可以找一下全国赛的第一轮,感受一下谭教练的当时的船速,的确很快!

其实通过这次全国比赛,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动力搭配对于船模的重要性,而不是通过某一次比赛的结果就否定某个产品不好,可能是搭配出问题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的现象,各省份的队员之间交流少而且相当保守,估计是船模的搭配调整比较难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们只是初入这款市场的新人,有什么说的不对请各位老鸟多多包涵及指正,现在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东西而已!也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这款电池是和广东海模队的谭教 ...

的确如果做到实际放电25C的话电池的暴力性应该会提升不少的,我们上海这次来广州比赛多数使用的是ACE的4800毫安15C的电池,可以的话可以拿组测试下的,当然谭老师的TP电机也的确是兼具效率和低耗电的好东西,上次朱老来上海的时候大家也交流过,3600KV跑436的浆确实不错。 期待越来越多的商家拿出更好的东西来造福各位模友。

网友:
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往往电池寿命係大前提哦。。

网友E:
今年度都是用 fullymax 6100mah 2s电池比賽 希望在2012年用上 redzone 4250mah 3s 比賽   廣州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年度都是用 fullymax 6100mah 2s电池比賽 希望在2012年用上 redzone 4250mah 3s 比賽   廣州見

谢谢辉哥及香港的一帮朋友一直以来数据技术支持!

网友:
厄。。。。。。。。。工厂就在我家旁边。。

楼主:
如果来得及的话,这条才是我的主战船呢!!!

网友:
哇!修罗上场啦

网友F:
富丽的电池还是不错的,我现在飞机上用的就是富丽的。
不过比赛的船用电池比飞机还要极限。毕竟飞机电池对重量,容量没有那么具体的限制。
明年船模比赛也考虑用下富丽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富丽的电池还是不错的,我现在飞机上用的就是富丽的。
不过比赛的船用电池比飞机还要极限。毕竟飞机电池对重量,容量没有那么具体的限制。
明年船模比赛也考虑用下富丽的电池。

谢谢对我司产品的信赖及支持!我们全心全意去做产品及服务,希望能让你满意!
平常如果遇到电池方面的问题,可以加我的Q2285338927,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们只是初入这款市场的新人,有什么说的不对请各位老鸟多多包涵及指正,现在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东西而已!也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这款电池是和广东海模队的谭教 ...

关于电池C数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ECO的航行时间上考虑,4250/25C它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06.25A,但是ECO是航行6分钟,理论上4250电池只能用42.5A(10C)的电流才能保证航行时间。

网友:
原来电池也有油门功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ECO是全浸桨,比赛过程中电流相对来说比较平均。不会有很大的突发电流。但是MONO的船比较时候船跳浪再入水的时候瞬时的冲击电流比较大。就有可能到电池的最大电流。
不过富丽的电池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很暴,哪怕只有最有20%的电的时候依然很暴,到最后突然掉电。应该是满适合比赛的。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电池是4500/15C的,理论最高电流才67.5A哦!但是实际如果是我用新的比赛电池跑视频里这条船的话,基本在5分30秒之内是肯定不会跌速的,单艇跑436。5的浆最高时间是6分37秒,电池跑完测电压是3.37-3.42之间。所以如果能到106.25A的电流的话个人感觉在加减速明显增多的情况下跑完比赛全程肯定没有问题的,只是实际速度能快多少这个是需要实际测试后才知道了。我客户已经订了一组,周一收到后一上船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们只是初入这款市场的新人,有什么说的不对请各位老鸟多多包涵及指正,现在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东西而已!也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这款电池是和广东海模队的谭教 ...

在宝鸡见到谭教练用这块电池了,性能方面因为没用过不能乱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

我们只是初入这款市场的新人,有什么说的不对请各位老鸟多多包涵及指正,现在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东西而已!也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

我要补充一下的是这款电池是和广东海模队的谭教 ...

兄弟, 您好!
这叫顺得哥情失嫂意啊!!
我早就發觉国內取勝之道就是保守秘密
我覚得你的回答有品味
我要玩电船时会找你的

网友:
其实现在比赛用的电池是没有秘密的,在去年要有人说电池有秘密我还相信,因为当时有些人确实能拿到比别人性能好的锂电,但这种情况在今年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很多品牌电池都可以拿来直接比赛,今年全国赛MONO的前几名用的大多是市场上能买到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 您好!
这叫顺得哥情失嫂意啊!!
我早就發觉国內取勝之道就是保守秘密
我覚得你的回答有品味
我要玩电船时会找你的

想要保守秘密,首先要有秘密。

网友I:
  不要迷信这个电池的事情了。只要船足够省电,即使没有“专用”电池,也是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绩的。呵呵。有不同意的可以继续探讨,切勿喷我就可以了。
图片里面所用的电池已经超过6个月使用。性能不能说很好,至少还能服役。寿命是普通爱好者的前提。要想把船跑得快,就要在船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迷信这个电池的事情了。只要船足够省电,即使没有“专用”电池,也是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绩的。呵呵。有不同意的可以继续探讨,切勿喷我就可以了。
图片里面所用的电池已经超过6个月使用。性能 ...

对滴,赞同!

网友:
多个选择总是好事,是否需要就要看各位根据自己的配置选择了~~~~~~

网友:
只用最合适的 因为用不起最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要迷信这个电池的事情了。只要船足够省电,即使没有“专用”电池,也是可以跑出很好的成绩的。呵呵。有不同意的可以继续探讨,切勿喷我就可以了。
图片里面所用的电池已经超过6个月使用。性能 ...

作为一个商家,在这里交流,的却有广告的嫌疑,现在我只给大家说说电池设计的那些事情,和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是在包头比赛前几个月开始接触Mono/Eco这一块电池的,当时谭教练找我,说需要一款船模比赛的电池,7.4V重量要求在280g以内,跑6分钟,而且有香港的朋友测试过我们一款5400mAh  20C 7.4V的电池(当时这款电池是用在车模上的,重量还是有点余量),感觉还可以!
赶在包头比赛前我们做了2种工艺的电池给谭教练选,一种是5600mAh 7.4V 20C,一种是5400mAh 7.4V 25C(这款电池估计HK辉哥还有保留着)。
包头比赛之后又到了合肥比赛,当时电池的水平整体都提升了,个别厂家出到6300mAh 18C,甚至容量更高,我们还是沿着高C数的路线,配合出一款6100mAh 20C+(现在升级到25C)
在德国的世界赛之后,我们开始开发3S的电池,直到了今年的宝鸡赛前,才确认了现在这款4250mAh 25C 11.1V电池。这就是我司在280g6分钟这个要求下设计的专用电池!因为它的极限性,它的专业性,这款电池只适合比赛型的玩家,因为它的使用是动力的余量不多,另外他的特殊工艺及材料决定了它的成本会偏高。
关于成绩,有个教练的说法是“只要你每样东西都比别人好千份之一,你就会有好成绩”,我是比较认同的!
另外我也认同搭配这个道理!因为船型就决定了你的动力选择方向,动力的选择方向决定了你的马达参数,电池参数,浆的参数等等!
需要好成绩,就需要多花功夫去调试,然后还有好运气!
对于普通的玩家,娱乐的玩法,不考虑电池重量+玩的时间的,请选用容量高一点,C数高一点的电池,这样使用寿命会更长!

网友I:
你呢款电池,我都有好几个香港咖朋友已经拿到手。希望他们能将船咖搭配发挥到极致,大家玩得开心就ok。因为,毕竟大家玩船,set船咖思路,方法都不一样,各自都有自己噶特点。这样,就对器材,设备咖选择也不一样,正如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一样。

网友:
我昨天晚上发的宝鸡赛MONO前7名使用电池品牌的贴子怎么不见了,难道这也算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电池是4500/15C的,理论最高电流才67.5A哦!但是实际如果是我用新的比赛电池跑视频里这条船的话,基本在5分30秒之内是肯定不会跌速的,单艇跑436。5的浆最高时间是6分37秒,电池跑完测电压是3.37-3.42之 ...

本人的理解是电池容量的大小好像蓄水池储水的能力,放电C数(工作电流)高和低就像水龙头的流量是电池功率的大小(最大电流X电压)影响到电机马力的发挥,在电池上是内阻不同的体现,因此要根据项目的要求(如F1E)选择高放电C数,ECO和MONO一般只要超过工作电流就可以了,容量才是决定航行时间的重要条件,否则对电机的选择、浆的匹配和船的调整要有很强的专业基础知识。以上浅解仅供参考  。

网友:
这是啥船型啊?挺有特色啊!?

引用 楼主:

如果来得及的话,这条才是我的主战船呢!!!

网友:
好啊!欢迎更多商家支持魔友发烧!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商家,在这里交流,的却有广告的嫌疑,现在我只给大家说说电池设计的那些事情,和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是在包头比赛前几个月开始接触Mono/Eco这一块电池的,当时谭教练找我,说需要一款船模比赛的电池,7.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呢款电池,我都有好几个香港咖朋友已经拿到手。希望他们能将船咖搭配发挥到极致,大家玩得开心就ok。因为,毕竟大家玩船,set船咖思路,方法都不一样,各自都有自己噶特点。这样,就对器材,设备咖选择也不一样,正 ...

非常认同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