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电磁炉改成轴承加热器吗

楼主(2011-12-05):
要换电机轴承,就想能不能把电磁炉改成轴承加热器呢?不知道有没有电子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换电机轴承,就想能不能把电磁炉改成轴承加热器呢?不知道有没有电子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呢
我不是高手,但我知道把轴承放在电磁炉上肯定能加热

网友:
多大的轴承,太小的话放电磁炉上电磁炉不识别,不工作

网友:
可以加热
何苦来着,放到开水里煮一下不就行了
电磁炉容易烧红都可以

网友:
我这废品站有轴承加热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价?拿来做小钎焊机行不?

网友:
水煮没有油炸给力。

网友:
把轴承用电锯切了不就行了

网友:
用这个热风枪  可以加温到 600度,做个喇叭缩小风口   ,温度可以更高。

网友:
专门加热器可以定向局部加热.电磁炉是乱加热.我参观过列车维修的时候拆车轮轴承.瞬间加热拆除

网友:
电磁炉一般检锅面积是10CM 左右 把你要加热的东西 下边再放块金属材料能让电磁炉启动就可以一起加热了 不过电磁都设置有超温保护 超过温度就会停机的 。。。。。

网友:
大軸承的最好加熱源本來就是電磁爐了
加熱均勻,溫升速度快
專業維修工業機床的人
若接到換主軸軸承的工作
一定會帶上台小電磁爐來作為軸承加熱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