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好危险!!! 电机射了 !!!

楼主(2011-12-05):
中午飞第5个电池  正在全油通场  突然听到啪一声 螺旋浆带着一个黑影飞出去了 顿时心都凉了  今天本来就冷  郎宇的2814 KV1250的 太毛躁了......
电机直接从防火墙上扭出去的螺丝孔直接爆开 飞出去同时还砍裂了电调线

更蛋痛的是 电机也飞裂了  电机的另外一头没找到 ...............

网友A:
防火墙没有用502渗透?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不过定子还在,转子飞了

网友:
我回去加固我的防火墙去

网友:
防火墙是什么玩意? 新手学习

网友B:
航箭F3A,我也有架一模一样的,装的也是2814,KV1000的电机。
看来要注意一下电机的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没有用502渗透?
上次点过502 结果没点好吧电机后面粘了 这次就没点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箭F3A,我也有架一模一样的,装的也是2814,KV1000的电机。
看来要注意一下电机的固定了。
是的 航箭的F3A 是我装机时间最长的一架飞机  感觉很多地方设计很蛋痛 比如升降和方向拉杆 穿钢丝搞了半小时才穿好 而且钢丝太长了 容易在里面拉弯 贴纸就不说了 KT版机的那种打印版 剪好久 舵角也没开 反正拿回来就一半成品 只是把零件 机身给你切好了

优点是相当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点过502 结果没点好吧电机后面粘了 这次就没点502

装电机之前用502渗透一下防火墙及周边,这样轻木会牛X很多的。
坛子里面有个老哥50cc的汽油机都是这样加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电机之前用502渗透一下防火墙及周边,这样轻木会牛X很多的。
坛子里面有个老哥50cc的汽油机都是这样加固的
学习了

网友:
玩就玩 不带用飞行类暗器的!

网友C:
如果射到人那就惨了

网友D:
还是玩涵道好,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射到人那就惨了
所以很危险啊  当时离我不到1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玩涵道好,不炸机。
电池越玩越少了 过放了好几个

网友:
买点玻纤布  加点502渗透 然后再涂抹点A B环氧树脂     防火墙就刚刚的了

网友E(2012-11-09):
太险了,还好及时看帖学习了~

网友F:
我们这模友也飞过几次电机,不过还好没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