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六轴六电机和四轴八电机哪个载重更大一些?

楼主(2011-12-05):
如题,新手没有经过实践,没有条件进行实际比较,自己估计8
电机
肯定不是4电机载重的两倍。那么,想听听老师们的经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六轴(六个电机)和四轴上下配电机(八个电机)哪个载重大?

网友A:
自己估计8电机肯定不是4电机载重的两倍
其实OCTO应该是最好的 具有安全冗余
HEXA只是不占地方 也比较尴尬 断一桨必炸
载荷只是做乘法而已 挑选布局的奥秘还是看你有什么应用

网友B(2013-10-10):
同样问题,电机电调多了用电量就大,自身重量相对也大,挂载能力相对于效率不一定比四轴高

网友C:
楼上正解,都是相互的。

网友D:
搭载效率肯定是四轴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