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接经验

楼主(2011-12-05):
各种塑料制品,有机玻璃,亚克力裂了,或者摔烂,可以用U-pvc粘合剂(就是粘塑料下水道那种)粘接,效果特好,强度和原来一样,粘接橡胶机脚,无意间看到粘鼠板,用上面的胶能牢固的粘接,取下也方便。延伸用途,做塑料机壳,零件盒,电池盒,切割好,粘接,做工好的,和成品没什么区别,自己去自由发挥吧,如果你试验好用,请将此帖顶起,让更多的人知道,谢谢!

网友:
好的,我先来顶一下......

网友:
我塑料用点烙铁,橡胶机脚用3m双面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就知道比电烙铁烫的好哪去了。

网友:
我是用502

网友:
深受启发,学习了!

网友:
刚昨晚搞坏了机箱面板的透明板,试试

网友:
学习了,,,,,,,,,,,,,,,,,,,,,,,,,,试一下

网友B:
等用到的时候去买。刚买了百德13元多一盒的透明万能胶(百德不透明的普通万能胶11元多),居然连电动自行车内胎都粘不住,我可是在大型正规超市买的(外资)。
就是这种。利益相关人士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站内短信联系我,我免费告诉你是哪家超市卖的(不收举报奖励费)。如果是真的,我只能说这货太次了,丢德国汉高的面子。
生产厂家:汉高粘合剂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东厦北路下蓬工业区
电话:0754-88347510

其实罗永浩砸西门子冰箱,是砸西门子么?到底砸了谁的面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坏的部分对准,用小毛笔蘸一些,滴上去,正面不滴,一会就好

网友:
AB胶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更方便,不用配比,把要粘接的固定好,在缝隙滴上,一会,干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用到的时候去买。刚买了百德13元多一盒的透明万能胶(百德不透明的普通万能胶11元多),居然连电动自行车内胎都粘不住,我可是在大型正规超市买的(外资)。
内胎是橡胶的,用这种胶本就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补内胎,又是另一种胶,分热补和冷补,冷补要将内胎和胶皮打磨粗糙,涂胶,夹紧30多分钟就好,热补垫一厚(5mm)铁块,电烫斗压紧,10钟左右,还有一种火补胶,压好点燃,冷却就好。多年骑摩托的经验。

网友B:
我补内胎用1元1支的胶水,专门补胎的。

这个说明上写的粘 橡胶 PVC 等等 等等,几乎是万能的,因为它粘什么都粘不牢,我就用它试粘了一下内胎,也粘不牢。

看来胶水和人一样,万能的最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补内胎用1元1支的胶水,专门补胎的。

这个说明上写的粘 橡胶 PVC 等等 等等,几乎是万能的,因为它粘什么都粘不牢,我就用它试粘了一下内胎,也粘不牢。

看来胶水和人一样,万能的最不靠谱。

说的好极了

网友:
这种U-PVC胶我装修的时候用过,粘下水道好使。它是属于溶剂,把两个PVC管道的边缘融到一起了。

网友:
赞楼主

语言不多 内涵丰富

有营养的帖子要顶

网友:
要是可以粘铁效果好
的就好了

网友:
粘铁哥俩好效果就挺好。还有一种专门粘金属的哥俩好。

顺求 塑料注射器那种材料用什么胶粘得结实?我用 502 101 等水状胶都粘过,能粘住,但用手使劲一掰就掉。

早市卖的玻璃瓶的 502状的胶水好,什么牌子都行,存放时间很长也不变干,比塑料瓶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店里有小瓶的,大概2元,试下就知道效果,我可不是卖这个的,楼上有回答的,这个相当于溶剂,只要能溶掉的物品,都能粘。

网友F:
我门都用三氯甲烷,10多块一瓶够你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门都用三氯甲烷,10多块一瓶够你用一辈子,

好保存吗?时间长了会不会挥发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那一瓶的容量也太大了,一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