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心网友指导下,这个孔怎么钻效率高呢?

楼主(2011-12-05):
直径90mm的圆钢,长110mm,需要钻45mm的通孔。一年数量在1w个左右。
直径65mm的圆钢,长140mm,需要钻33mm的通孔。一年数量在2w个左右。
想法是做个专机,自动上下料,数控控制加工通孔。不知可行不?

现在了解的是用高速钢钻头钻削加工,不过根据情况一天钻头要磨几次(1-3次)!
现在的问题是:
1、如果还用钻头的话感觉单件加工时间较长。现在一个工人操作两台钻床劳动强度
都不大,数控改造就感觉没啥必要了。
2、因为钻头的不定时磨损,还是需要有专人时刻监视,这样人力成本不单没有降低,
反而可能要提高(培训数控专机操作)。

这事是朋友问我的,我也没啥机加工经验,论坛逛逛纯属爱好。能想到的比较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法。

对了,不知道车床干这事是不是效率高点,因为这个东西
钻完孔还需要车床加工两个端面,如果能和车床结合的话我想就更好了,一台床子就
解决了目前两个工序的工作!

网友:
沙发了   没有长期加工过

网友:
数量多,去轧钢厂订制 厚壁管, 或者去铸造厂订做 浇钢件。自己的生产效率就高了。

网友A:
直径90,钻45的孔,好浪费!!!应该采购圆管钢,内径稍小于45mm即可,这样省料、省工、省时、省刀具

网友:
数控加工,要定时换刀具,不用人工盯着

网友:
厚皮管最简单高效

网友:
好象用不到钻吧!
照你说的,买台2-3W的圆盘锯就行了

网友:
定做钢管是最快的 ,到时车床直接切下来就完工。

网友:
定制拉管,非要用到钻孔的话就用U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90,钻45的孔,好浪费!!!应该采购圆管钢,内径稍小于45mm即可,这样省料、省工、省时、省刀具

有这种厚壁钢管吗,听说他以前也想到过,不过没找到哪有,虽然一年几万个不过真要钢管的话也没多少吨,能定到那是最好的了

网友B:
上百吨了,定做成本按照比例也不会增加多少

内外径留点余量,上专用的数控同时车内外园,再用一体的带锯切下来就OK了
这样下来效率会很高,相较钻孔绝对省钱很多

网友(2012-01-15):
还不知道 你是做什么工件呢? 需要热处理吗? 强度要求多大  什么材质  什么要求 做什么用,,,,, 太多 太多 太多。。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百吨了,定做成本按照比例也不会增加多少

内外径留点余量,上专用的数控同时车内外园,再用一体的带锯切下来就OK了
这样下来效率会很高,相较钻孔绝对省钱很多

说的在理

网友:
楼上诸位的管材方案比较可行,
90钻45,65钻33确实不明白是要干什么用,材料的话估计应该就是中碳钢吧?
如果非要采用机加工的加工工艺的话,可以在普通的CA6136或6140车床上对尾座进行改造,将尾座和中托板添加可以控制连接和脱扣的装置,使用尾座改造为直径32,40等规格的侧固式装夹方式,将机床切削液通入尾座,然后使用10楼所说的中心出水U钻(其实U钻的效率并不高,优点就是便宜),个人不建议用(效率低),可以查一下肯纳的KSEM PLUS钻头,效率非常高,但是价格你懂得。。。。暴贵 非业余条件下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