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从喷火说起——分享起落架设计的一点心得(不适合3D机)

楼主(2011-12-05):
论坛可能已沦为某僵垃圾玩具无人机的广告区。
请到其它有共享精神的论坛继续快乐的讨论。

楼主:
观点2 后三点vs前三点:
后三点的主要优点:
1 重量轻, 阻力小. 省钱.
2 可以承受糟糕的着陆.
后三点的缺点:
1 打地转.
2 拿大顶.
前三点的优点:
1 起降时滑跑稳定.
前三点的缺点:
1 前轮的安装可能与发动机、防火墙冲突。
2 重,阻力大。

选前三点还是后三点:
1 新人首飞,推荐后三点起落架,在合理范围内主起落架可以靠前。理由:暴力着陆时飞机容易以俯冲姿态接地,主起落架先接地,可以减小对飞机其它部件的损伤。
2 结构方面允许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前三点起落架。理由:前三点起飞不易跑偏,着陆相对不易弹跳;后三点在滑行未期放在机尾时容易跑偏。
3 在特殊跑道下可选择后三点。例如:在草地等不利于前三点滑行的跑道起降。
4 对着陆的动作有特殊偏好时,后三点可以做比较优美接地动作。对航模来说,前三点想实现真机那种抬着机头接地,并缓缓放在的动作很难;而对于后三点,很小翼展的都可以轻松完成抬头机尾滑行及着陆时主起落架先接地滑行再缓缓放下机尾的动作。
前三点的视频:
飞前三点的机型,起飞与着陆都是很轻松随意的,不容易跑偏,跑遍了也容易修正;着陆一般不会有弹跳的情况。

后三点的视频:
飞后三点的机型,起飞时对方向舵的操控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就跑偏,而且偏太多就很难修正了;着陆抬着机尾滑行不难,难得是最后放下机尾那一下,飞机可能原地转个90度左右。
话说每次后三点起落架的机型着陆时,我都是神精高度紧张状态。

网友:
严重支持布丁!
补充几点感受
1、模型上后三点的前起落架要考虑变形的问题,起落架在接地时同时受到向上的冲击力和向后的阻力,如果弹性比较大,可能增加后掠角,与重心垂线的夹角变小,就容易拿大顶,钢丝起落架、后掠起落架容易有这个问题,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适当把起落架前移。好的起落架变形一般是劈叉的方向而不是前后的方向。
2、后三点的3D机做harrier landing,降落时前起落架有一个向下砸的动作,如果前起落架比较靠后,则较重的机头会向前下方冲,也是拿大顶,还有就是前起落架弹性变形,容易使螺旋桨打地,所以3D机的前起落架一般比较靠前,有些板机的起落架就在发动机后面。

Wild Hots板机,起落架严重靠前,这是特殊的起降方式决定的

网友:
楼主南航校友?

网友:
对航模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不像真飞机,需要考虑性能,经济性。

网友:
后三点方向舵直接带尾轮转向的,有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因为空气密度的原因,在空中舵面的转弯能力和地面后轮的转弯力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同样是水平转个相同的角度,在空中方向舵的舵量会比在地面大很多。
这样就造成一种现象,着陆前觉得自己控制得挺好,运动轨迹很不错,一旦后轮着地,飞机就一个甩尾,跑到一边去了。
就是因为在尾轮着陆前是用的方向舵控制的飞机,保持着陆轨迹的时候舵面可能会打个很大的角度,一旦尾轮着地,同样的角度下尾轮的偏航力矩大大超过需要,造成飞机跑偏。

网友A:
前三点式飞机正角度的型号很多的。比如A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三点式飞机正角度的型号很多的。比如A4,

这个是为了从航母上起飞

这个很夸张

网友:
对于模型来讲前三点落地不好的话同样会产生蹦跳,且很容易损伤前轮机构包括防火板,很多朋友的塞斯纳都坏了前轮机构。
其实无论前三还是后三,排除设计的缺 陷,练好降落技术是关键。

网友:
技术贴,值得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感觉这一架有点山寨的.
翼型未见过; 而且这样设置起落架, 着陆时机尾会重重的拍下来.

这飞机形状很怪,不知道是不是民科产物
介绍在http://members.modelairplanenews ... 728AD4A1012CFFB9060

至于着陆,BoneDoc有个harrier landing的教程

还有这个家伙的着陆,我印象很深

网友:
这个相当的不错,强帖留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改了一下: 不适合3D机.

这样就不会误导人了.

对,3D机属于另类怪物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支持!

网友C:
光荣的BF-109和喷火一样
都是当时第一代下单翼战斗机苏制I-16的追随者
因此,在这个年代设计的起落架都有明显的I-16时代的影子——外收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论坛可能已沦为某僵垃圾玩具无人机的广告区。
请到其它有共享精神的论坛继续快乐的讨论。

网友D:
好帖,作记号。太晚了,明天再来拜读。

网友E(2013-10-11):
我希望有一天模型飞机也能像真机一样着陆。

网友F:
tv很好,受教了。有用处。要顶。

网友G:
讲的很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