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1改玩具大齿和小齿.请SUV和NF7SUV还有秋之风铃来说说

楼主(2011-12-05):
华科尔v120d01的大齿真坑爹 老爱扫齿而且一副大齿要20大米死贵 我从大大们的经验帖中发现56t0.5模数的玩具大齿和11t铜齿或者用64t0.5模数的玩具大齿和8t铜齿就能改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用原装v120d01上的内转无刷马达用56t0.5模数的玩具大齿和10t铜齿能用吗?请NF7和SUV还有秋之风铃来说说或者懂得大大们来帮帮忙

网友A:
直接去看suvsuv的改机贴,上面讲的还详细

我都按那个改了,但是你要买过风铃的加高侧板,否则不能改

楼主:
买了风铃的加高侧板还没送到了 看了此帖后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才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按那个改了,但是你要买过风铃的加高侧板,否则不能改

请问你用得是原装内转子无刷马达吗

网友B:
如果真要换大齿盘,需要将对应的电机齿改为0.5模的齿轮,齿数为7t或者8t.还有原装的电机轴很短,改大齿盘不够长,还需要用2x1.5毛细管加长.

v120d01是四通机,所以我觉得改大齿盘不合算,毕竟四通机炸鸡应该损失很少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要换大齿盘,需要将对应的电机齿改为0.5模的齿轮,齿数为7t或者8t.还有原装的电机轴很短,改大齿盘不够长,还需要用2x1.5毛细管加长.

v120d01是四通机,所以我觉得改大齿盘不合算,毕竟四通机炸鸡应该损失很少才 ...

华的小鸡炸大齿盘很正常的,因为它的母亲设计师是吃屎的 本来就是要它扫齿的 还美其名曰为泄力.所以成就了一大群像SUV一样的能人义士!在这里我代表菜鸟们和饱受华##的催残的模友们谢谢你们了! :loveliness:
其实华的大齿盘下半部分易扫齿的大齿全刮除掉,只留薄薄的1.5mm厚的斜齿盘,就可把玩具齿轮(只有2mm厚)用螺丝来固定夹紧就行了.这样就比原厂大齿盘厚0.5mm了.在开定位孔洞时开在玩具大齿轮的根部这样0.5mm的厚度又借回来了和原厂-样厚了 就不用加长主轴和用秋分风铃侧板那样麻烦了这样改法不知行吗?SUV.反正我是这样改的,只能说从suv老师的改法中受到启发才瞎搞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的小鸡炸大齿盘很正常的,因为它的母亲设计师是吃屎的 本来就是要它扫齿的 还美其名曰为泄力.所以成就了一大群像SUV一样的能人义士!在这里我代表菜鸟们和饱受华##的催残的模友们谢谢你们了! :l ...

这样改当然最好,就是稍微麻烦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的小鸡炸大齿盘很正常的,因为它的母亲设计师是吃屎的 本来就是要它扫齿的 还美其名曰为泄力.所以成就了一大群像SUV一样的能人义士!在这里我代表菜鸟们和饱受华##的催残的模友们谢谢你们了! :l ...

真佩服华家的忍耐力和 “进步速度”,这估计要到 02EXS 才能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当然最好,就是稍微麻烦了一些。

请问SUV老师相同模数不同齿数对飞机的暴力关系有关吗?我现在把V120D01的大齿换成LAMA上的,8T铜齿和78T大齿盘后试了一下.太暴了!油门一点点就跳起来似的,飞-会儿就电调和原装内转子无刷马达就烫手得很 我怕烧了马达或电调,请问换成6T铜齿会好点吗 还有大齿和小齿应该怎么来搭配呢你们说说大齿不变小齿数越小飞机越柔和,对马达和电调压力越小这样对不吗?
SUV大大应该怎么搭配才好啊

楼主:
刚刚小试了一把.用LAMA上的,8T铜齿和78T大齿盘改的V120D01的大齿盘用后油门一点点,就跳起来似的.说明我那种LAMA上的大齿盘加V120D01的大齿盘下半部分的斜齿是可用的.这种方法是行得通的.就是麻烦点,下次扫齿只要换LAMA上的大齿盘就行了SUV大哥 现在就不知怎么搭配大小齿才好请出来指点-下菜鸟和饱受华##的催残的模友好吗

网友:
D01爱扫齿……大齿盘与马达齿的间距是否合适?D01没必要改装大齿盘!

以前用原厂005马达配14T齿玩4#6S改的D01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UV老师相同模数不同齿数对飞机的暴力关系有关吗?我现在把V120D01的大齿换成LAMA上的,8T铜齿和78T大齿盘后试了一下.太暴了!油门一点点就跳起来似的,飞-会儿就电调和原装内转子无刷马达就烫手得很 我怕烧 ...

保持齿轮比不变,假设原来的电机齿数为x1, 大齿数为x2, 新的大齿数为y2, 你可以算出新的电机齿数y1 = x1 * y2 /x2.
试一下7t电机齿,如果还是太暴,只能降低油门曲线, 因为6t齿轮是买不到的.

网友:
我也是按suv兄的改装理念改的机

改的lama齿(约3RMB一个)!0.4模数的10T大齿!主齿轮上盘的确是利用原来的斜齿,而下盘用的是玩具lama塑胶大盘(也是0.4模数的!直径40mm.)基本保证了类似之前使用原装那一套齿的传动比。

动力部分是2s的hp08s +35C/600毫安动力电池!

应该说还是很暴力的!超过了我现役的所有飞机!甚至是我那架3s 250跟它比也逊色不少!

网友:
若lz觉得改装lama齿麻烦,可考虑使用m120的大齿和d05的马达齿。这两个齿比之前的齿厚很多,增强了不少。我目前用的是这个方案,炸鸡很多,没扫过。当然前提是及时收油。lama大齿我做了好几个,至今没使用上,就等现在的m120大齿坏掉。之前扫过一个m的大齿,原因是马达齿用的之前的薄齿。

网友:
另外我觉得4通的V120d01其实不改也可以!因为不是每次都会扫齿!
(我那架1s的V120D02就用的原装齿盘,现在经常干的事就是取下主轴敲直而已)

改2s的飞机我个人觉得用lama齿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轻松扫齿!
(因为2s版的M120 改好之初,飞行中我的确是因为扫齿损失了不少大齿盘)
2s的M120 pro改了那么多。说了很多个强化。其实也确实是太过暴力造成的!不然飞机的确是太脆弱了!

其实我也不想说那么多耐炸之类的词。毕竟飞机不是用来摔的(好飞,才是硬道理)。只是要让经常损坏的配件变得更便宜 更容易修复而已。哈哈

再次show我的四不像(大葱给我的jj起得新名字)

楼主:
装上了lama大齿后升力提升了不少.就是炸机时舵机会没力,救也救不回来而炸机,而且炸得比原的没改时还要惨 这个改法如果放在六通机上一定行 因为轻加油门飞机像跳起来似的.如果加大油门同时满舵向前进时,飞机头向下会和地面超过90度的角然名死命炸机  舵机会没力,救也救不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上了lama大齿后升力提升了不少.就是炸机时舵机会没力,救也救不回来而炸机,而且炸得比原的没改时还要惨 这个改法如果放在六通机上一定行 因为轻加油门飞机像跳起来似的.如果加大油门同时满舵向前进时,飞 ...

原来就说过四通机不值得改  . 四通机本身就是过渡性的玩具,不值得投入太多的精力,炸了就修一下继续飞,直到没法修了就应该转六通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说过四通机不值得改  . 四通机本身就是过渡性的玩具,不值得投入太多的精力,炸了就修一下继续飞,直到没法修了就应该转六通机了.

大哥你不早说呢,我的桨夹又炸变形了,旋转时旋转头直抖 桨来和刹车帽不-直线了.而且飞机特贼,换新的了就好了 这样算来买山寨大齿盘和铜齿(其中大齿买了56t.68t78t的各买了20多个,小齿从6t.8t到11t都各买了10个因为东西价格比邮费便宜所以多买了些)这样就花了一百多元加上桨夹(38元)要超过150了 如果华拖看到了会笑死了骂我活该了

楼主:
飞机过缝追术耐炸和暴力是不对的机身总有一处地方要泄力的还是秋之风铃那句话(好飞,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