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X控与JR高频头兼容测试

楼主(2011-12-05):
FS-TH9X控的开关旋钮与JR3810布局一样,高频头外形和插针定义也一样,正好我两个控都有,测试一下两个控高频头兼容性。
测试设备:JR3810控、JR72M高频头、飞高PPM接收机、FS-TH9X控、FS 2.4G高频头、FS8通接收机、睿思凯frsky2.4G JR兼容高频头、frsky2.4G 接收机。
1JR3810+frsky高频头+ frsky 2.4G 接收机                  正常使用
2JR3810+ FS 2.4G高频头+FS接收机                            正常使用
3FS-TH9X+ frsky高频头+ frsky 2.4G 接收机          正常使用
4FS-TH9X+ JR72M高频头+飞高 PPM接收机      接收机无反应
综上所述,JR控可以用其他品牌兼容高频头和接收机,FS-TH9X控可以使用JR兼容高频头和接收机,但FS-TH9X控不能使用JR原装的FM高频头。

网友:
恩   FS的高频头和接受机都非常好.....

网友:
我搜國外網站來看,
看老外用turnigy 9x 搭Assan 的JR系 2.4 收發來用。
評語都是很讚的。
假如Turnigy 9X 和 Flysky  FX-TH9X,只是貼不同牌子的。
理論上FX-TH9X,也會用JR系的用得很好吧。
看完這篇,
我也去淘一個便宜的二手FX-TH9X來試玩

网友:
感谢楼主的测试~~~~~~

网友:
我淘的二手fs th9x到手了
單控不連高頻頭接收機280塊,,,,,
有時間就去相熟店家
配個ASSAN  X8J高頻頭試試效果如何

网友A:
請問樓主,控身右側的孔子,是充電口來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TH9X控的开关旋钮与JR3810布局一样,高频头外形和插针定义也一样,正好我两个控都有,测试一下两个控高频头兼容性。
测试设备:JR3810控、JR72M高频头、飞高PPM接收机、FS-TH9X控、FS 2.4G高频头、FS8通接收机、 ...

我借了朋友的JR 9XII上用的TS-40J高频头和E SKY的EK2-0420A接收机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控身右側的孔子,是充電口來的嗎?

是充电接口,不过一般电池拿出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借了朋友的JR 9XII上用的TS-40J高频头和E SKY的EK2-0420A接收机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我试过36M和72M的JR原装高频头,配合JR原装PPM接收、飞高接收、日冠RD620二次变频接收都不行,没反应的,估计这个控不同时期出厂的设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36M和72M的JR原装高频头,配合JR原装PPM接收、飞高接收、日冠RD620二次变频接收都不行,没反应的,估计这个控不同时期出厂的设计有变化。

是越後期兼容度提高還是越後期越下降??
你手上的是有早期有伸縮天線版本,
還是後期已去掉伸縮天線版本?

楼主:
有拉杆天线的版本,估计昂藏 的控比我的更早期。应该是后期的不兼容JR原装高频头,毕竟后期的控自己的技术会更多些。

网友:
最後,
我買了frsky 高頻頭+接收套裝。
又便宜,又開心了。

网友C(2012-01-09):
剛剛在家組裝飛機時,,,,,
1:把fs控開著
2:接收機接電
3:b,,b,,,b,,,,吼!!!
4:飛機又一次以最大油門撞牆了,,,,
我很清楚,我明明沒set到油門倒轉,原來1和2次序倒轉了,也會有不正常影響,
只可以先把接收機接電,然後才開控,,,,,
不可以先開控,後把接收機接電,,,,
飛機在家撞牆2次,,,,已很多傷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剛在家組裝飛機時,,,,,
1:把fs控開著
2:接收機接電
3:b,,b,,,b,,,,吼!!!
4:飛機又一次以最大油門撞牆了,,,,
我很清楚,我明明沒set到油門倒轉,原來1和2次序倒轉了,也會有不正常影 ...

你下次再试机应该把机头顶着墙试。

网友:
下次我會這樣做了,謝謝。
還好是涵道機,,,,
槳外露的飛機或直升機就出事了,,,,,

楼主:
我飞450的,设了油门锁定,每次都是先开发射机然后接收通电,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剛重溫說明書,找到 thro cut 的開關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18):
正想把原装的富斯TH9X做点小升级, 请问是那个高频头和接收机能用在富斯TH9X上,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把它顶起来。

楼主:
TH9X高频头接口尺寸和针脚定义与JR一样的,JR升级套装V8JT+V8FR可以用在TH9X上。

网友:
这套东东要多少米,

网友:
刚查得:
* 高级连续随机调频技术( ACCST 系统)
* 通用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适合所有4针——8针控制器。
* 快速准确的通道。
* 准确无误的数字链接。
* 低功耗。
* 支持由一个的遥控器的多重控制。
* 距离(1.2km)

发射模块兼容下面的发射机:
JR模块:
JR:347/388/783/U8/PCM10/PCM10S/PCM10SX/ PCM10IIS/8103/J9303/MX-22/MX-24S/PX/9XII

  技术参数:

--------------------------------------------------------------------------------

  接收器规格:
工作电压范围:4.8V - 6V
操作电流:30mA
接收范围:1.2公里
分辨率:10bit
延迟:22ms
通道数量:8 通道
尺寸:60 × 37 × 21 mm

发射模块规格:
工作电压范围:6.0V - 13.0V
操作电流:50mA
输出功率:60mw
分辨率:10 bit
尺寸:63.9X48.5X36.5mm(V8JT);

   附  件:

--------------------------------------------------------------------------------

  包含:
1 x V8JT 高频头
1 x V8FR 2.4G八通道接收机

1.  简介

睿思凯V8 2.4GHz 无线电控制系统是新一代无线电控制产品。它结合了最 先进的2.4GHz  数字通信技术。由于高精度,低延迟以及强抗干扰能力,系统可以使用一个遥控器的多重控制。把我们的软件跟FHSS 结合起来具有最高的性价比。

ACCST (高级连续随机跳频技术)是世界最先进的跳频的技术之一。ACCST 2.4GHz系统能实现80个频点每秒上百次的跳频,这意味着极低的信号冲突和中断。

2.  主要特征

◆ 高级连续随机调频技术( ACCST  系统)

通用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适合所有4 针——8 针控制器。

◆ 快速准确的通道。

◆ 准确无误的数字链接。

◆ 低功耗.-----采用开关电源代替稳压管,热量和功耗都大幅降低

◆ 支持由一个遥控器的多重控制。

◆ 距离(1.2km)。

3. 睿思凯V8 2.4GHz  无线电控制系统

  如果您是Futaba 或者JR 用户,而且想要升级你的无线电系统到2.4GHz, 思凯V8  系统会是您最好的选择。

3.1 睿思凯V8 2.4GHz  无线电控制系统包括:

   1  发射模块 (型号: V8FT  或V8JT)

   1  接收机 (型号: V8FR)

   1  发射天线(型号: V8FTA 或V8JTA)

3.2 发射模块兼容下面的发射机:

   Futaba  模块:

    Futaba: 7U, 8U, 8J, 9C,10C, 9Z  和 FN  系列.

    Hitec: Optic 6, Eclipse 7.

    WFLY: WFT09, WFT 08.

    JR 模块:

    JR:347/388/783/U8/PCM10/PCM10S/PCM10SX/ PCM10IIS/8103/J9303/MX-22/MX-24S/PX/9XII

3.3  接收机规格: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电压范围: 4.8V-6V

    指定范围: 1.2km

    延时: 22ms

   通道数: 8CH

   尺寸: 60  37 21 mm

3.4 发射模块说明:

   工作电压范围: 6.0V-13.0V

   工作电流: 50mA

   输出功率: 60mW

   分辨率: 10bit

   尺寸: 63.9X48.5X36.5mm (V8JT); 58.5x37.5x22mm (V8FT)

重要!

    有效的控制范围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清除阻塞后的距离。所有的数据都已经过 思凯测试和验证。然而这并不保证由于诸多因素,如飞行环 和天气等,它们能影响有效的控制范围。在每次飞行前进行距离检查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4. 安装和操作过程

4.1  发射机模块的安装:

a)   除原始的发射模块。

b) 把睿思凯2.4GHz  发射机模块放入你的遥控器端口并且拧上发射天线。

使发射机通电并且检查发射模块和遥控器上的功率指示灯是否正常。

4.2  接收机安装:

  V8FR  收机采用双天线,能够接收两个不同方位的无线电频率传送。天线的顶端是 收信号的部分 (最细的部

分)。如果可能,请确保两个天线被放置成90度角。

  请注意:

这个不是必须的步骤,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使两个天线互相远离。如果可能的话,请竟可能将两根天线远离金属,电

线或碳框架以避免信号丢失。用胶带或胶水把它们胶在合适的位置以便于它们不能到处移动。

   由于波长2.4GHz短于以往的RC系统,它的绕过固体障碍物的能力比起那些频率低于100MHz的要弱。因此,当

你放置天线的时候你必须避免导电性的物体,比如:五金配件、舵机,                 电调, 电池、电线、碳纤维的结构。如果可能

的话把天线顶端置于机身外,以使接受 围最大化。

4.3  接收机与 射机的对码操作:

   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正确安装您的系统。.

a) 打开您的Futaba 或者JR 遥控器并且调到PPM  模式,  关闭遥控器。

b) 按住 思凯发射模块上的F/S Range 按钮的同时,打开遥控器,几秒钟后放开。发射机上的红色LED 将闪烁表

   明遥控器和发射模块已经准备好与接收机进行对码。

c) 按住 思凯接收机上的F/S 按钮的同时,把电池连接到接收机上。接收机上的LED 将会闪烁指示连接过程已经

   完成。关闭接收机。

d) 关闭遥控器完成对码操作。

e) 打开发射机。当TX 上的绿灯亮的时候连接电池到接收机上。接收机上的LED 将指示接收机正在接受发射机的指令。几秒后系统准备工作(通信完成)。

上面的步骤完成之后,发射模块和接收机都已经可以直接使用。 重新对码只在需要添加新的接收机或者发射模块的时候需要,否则每次飞行前只需要重复步骤e 就可以。 为了实现一个发射模块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每添加一个新的接收机前都应该对新的接收机进行对码操作(步骤 b)。完成后,关闭遥控器。

4.4  距离检查:

  为了飞行的安全,有必要进行座距离。

当模型在金属篱笆,混凝土建筑,或者整排的树内飞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操控的话,你可能会受到未知的干扰。

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距离检查操作(注:此操作要求接收机装在模型上进行)。

a) 把模型放置在高于非金属污染土地最少两英寸(60cm)的地方,例如木质长凳。

b) 把接收机天线水平放置。不要让天线接触碰到地面。

c) 把发射模块天线放置在垂直的位置。

d) 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然后按住发射模块上的“F/S Range”按钮4 秒,发射模块的红色LED  将变为绿色的, 这时,发射模块功率将降至正常值的1/10,  因此有效距离也将相应地减少到只有60 多米。

e) 一个人在控制遥控器的同时进行操作的同时,慢慢步行离开模型,让另一个助手看着模型已确认所有操作正常。应该至少能够步行大概60m并且模型不会失去控制。

f) 再次按一下“F/S Range”按钮,距离检查操作结束。

4.5  安全区域指示

当您在使用 思凯2.4GHz V8无线电控制系统进行飞行的时候,当飞行距离接近于最大控制范围的时候,模型的反应将变慢。它拥有 思凯设计的安全的特征。那意味着,一担您发现模型反应变慢,必须经快尽快使模型靠近自己。

4.6  信号丢失指示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诸如强干扰,信号可能会丢失。

当信号短暂丢失的时候,接收机会继续尝试寻找发射机,同时,保持从发射机收到的最后一个命令,直到一个受到一个新的命令。

    安全模式:

本接收机支持所有安全模式功能适合于每个通道,如下所示:

接收机对码后,短暂地按下接收机“F/S Range”按钮,接收机绿色LED 灯将闪烁 次,安全模式成功的建立。

如果你不再需要安全模式功能,只要重新对码接收机即可。

注意:  控制距离也受环 影响。请在户外远离任何障碍物的地方测试它。空中的控制距离大于地面的距离。我们得出的控制距离是基于在地面测试的基础上。

网友:
是不是比富斯原来的好很多?这套东东要三百元.

网友:
楼主,联系方法是什么,QQ。找楼主有事

网友(2012-03-30):
Frsky据说和futaba一样,多频点同时使用,只要不是全频段干扰,就没事。
只是这家伙的接收机价格啊,唉,看着60多的jr接收机。。。
不过看着jr那些接收机咔嚓咔嚓的掉下来,也放心了,哈哈

网友(2012-06-20):
 顶起,要是早看见就不用再发帖子了╮(╯▽╰)╭ 大卫长官好人那

网友D:
富斯9通的高频插口上有5个针脚,从上到下是: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
    4. 地线
    5. 空

JR 原装高频头的对应针脚是:

    1. PPM信号
    2. +6V
    3. 电源正极
    4. 地线
    5. 天线

给富斯控上的第二针脚接上+6V(原来是接地的),就可以用原装的JR高频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斯9通的高频插口上有5个针脚,从上到下是: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
    4. 地线
    5. 空
JR 原装高频头的对应针脚是:
    1. PPM信号
    2. +6V
    3. 电源正极
    4. ...

真厉害,你是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

网友E:
为什么要换高频头,不稳定?接收平?

网友:
富斯控安装JR的高频头要改一下插针,JR的高频头需要一个6V电源,富斯遥控直接把插针里的原本是6V电源的针脚给接地了~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换高频头,不稳定?接收平?

同问。
再问刷er9x后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又会带来哪些不足?谢谢。

网友:
顶上去  让更多人看见

网友:
楼主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帮我等之辈做先锋

网友F:
现在市场能买到的富斯控都改版了,类似之前能插上的高频头都不能在插进去了,因为富斯 高频头插针那里 插座高出很多,如果想用其他高频头 需要自己用电磨之类的 工具修理下 才可以使用

网友G(2013-10-31):
顶起来 借宝地收个富斯9 1345343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