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四轴的毒之后,上周火急火燎弄的硬盘片四轴,mwc飞控还在细细调节中

楼主(2011-12-05):
发一些制作过程中断断续续拍的图片给大家看看,以抛砖引玉

飞控:老乔牌mwc + 9DOF的IMU
电机电调:家附近航模店里配套拿的朗宇x2212和好盈飞腾18A(印着Feiteng,写着奔腾,搞晕了,淘宝上都是这么标!)
材料:
1、淘宝上订的12*10mm卷碳杆,80cm一根,截成了四根,每根刨去加工掉的,将近20cm吧,反正是一样的长度
2、老硬盘拆出硬盘片,竟然还是三碟的,锉刀挫一下边缘想看是不是铝的,结果一下手就碎了,玻璃盘片!白高兴了,最后还是从淘宝上30块钱8个盘片包快买了,其中有2片是厚片
3、管夹、电机座,还有一些其他附件,都是从家附近的航模店里淘来的,淘宝上也有更好更轻的配件可供选择,但为了图快,先装一个飞起来再说
4、铝管,也是淘宝来的,10*9mm圆管,作为碳管管夹夹持部位的加强,敲进碳管内即可,本来想抹些环氧树脂,后来一看嫌麻烦算了,已经结实的不行了

上图!

楼主:
收到硬盘片和拿到管夹后,开始画图,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安装孔的位置

这种管夹,淘宝上多的是,7克,需要螺丝三颗,比较重

定好设备安装孔后,开始组装

组装完成

虚拟打孔

生成图纸,打印剪下来,和硬盘片尺寸很是一一对应哦

后来在打印出来的图纸上假组装的时候,发现了安装孔的位置有问题,没有考虑内六角螺帽的尺寸

懒得修改图纸了,就大概在图纸上用笔重新定了位置

楼主:
继续上图:

两个硬盘片之间贴双面胶,沾起

人肉台钻斥候

1m多点儿的铝片,钻起来很轻松,但要用小口径1mm或者1.5mm的钻头先打定位孔再钻3mm的安装孔,没办法,谁要咱是人肉台转

完事了,分离盘片,标注好同方向,毕竟不是台钻,打孔肯定有误差,但只要一个螺丝上到同一对孔,问题不大

上螺丝,但不要上紧先,一根碳管一字穿过四个管夹,定好位置,保证中心后,你就死命拧吧

背面,看着就重

楼主:
这种电机座,塑料的,不结实(亮点是碳管套铝管,结实啊 随便拧!)

电机座背面,螺丝孔是错的,x2212,只能上2个螺丝,不过也够了

给配了个玻纤加强片,先用螺丝拧紧后502粘死了,强度很好

碳管上中心板管夹的那一头,亮点啊

网友:
我也中了毒~~

楼主:
开始准备固定碳管

调水平很重要,目视调节不靠谱,看着很平了,其实还差一些

实际是左手按住中心板,右手调节管子角度,手机伸到怀里,掉了也不怕

不用是零度,只要和中心板的一致就行

楼主:
安装了450的脚架,后来实际证明,这个玩意非常不靠谱,地上跳了几下就挂了。。。

背面

自己用细铝管加工的空心隔柱,用螺丝固定了分电板在最下面

安装电机没拍照,就是焊线,穿线的活

布线,准备扎带斥候

电调加了磁环,不管有用没用,绕了三圈 也不在乎这点儿重量了

准备装第二层设备中心板

楼主:
安装设备之前,用面包板和插针做的Y线把电调油门给统一了,mwc飞控的要求

把电调的设置也给统一设置好

装设备没什么好说的

9DOF IMU最下面,主板最上面,中间泡沫垫,IMU下面也垫着减震

脚架上拉两条扎带,当电池固定魔术带的固定位置了,当然,随着这个脚架的完蛋,它也完了

后来听从老乔指导,去掉了传感器下面的减震,不利于精度,传感器盒紧贴盘片,用双面胶粘住了

传感器下面、盘片圆孔里,都是密密麻麻的电调线,强大的电磁干扰 香烟锡纸贴上,不管有用没用,又不重(支柱螺丝要压住锡纸导电面,拿表打过,都相通)

舵机线从扩了孔的螺丝安装孔里穿出

楼主:
一些零散图片,随便看看吧

装了2200电池后的重量

空机重量

电直脚架挂了后,随便做了个泡沫腿,结果它支持的时间最长

楼主:
后来弄的脚架,电固尾轮组

效果是不错,可惜这个店卖的尾轮组质量太差,和原来从民工那里买的比起来简直是垃圾,周日早上去店里现装的,没办法,下午急着去飞,结果一炸塑料就断裂了,钢丝也弯了,便宜确实没好货,加了个大轮子一共5块一套

楼主:
这个论坛程序太老了,也不更新,发个图多点儿的帖子累死!

管理员别光顾着找钱,用户体验也要提升一下啊

楼主:
已经外出飞了两次,第一次完全摸不着头脑,没设置好参数,回来老乔帮改了改数据重新刷了固件,第二次出去飞有了一点儿感觉,第一把没炸之前飞的很稳,几乎可以脱控,可惜没注意到旁边横倒的一棵枯树,挂上去炸下来,高度2米5,轮子脚架挂掉,桨断一根
做了这个机架,有以下几点备注以留后用:
1、圆管结构,不管电机座还是中心板的管夹,调好水平后都要横穿螺丝锁定,我电机座穿螺丝锁了,中心板管夹没有,结果断了半边桨后油门来不及收,转动的不平衡把碳管水平破坏了,机架不平衡,飞控再怎么调也不好飞了
2、设计图纸的时候,没注意十字和X的区别,做成了十字结构的了
3、电机座塑料的最好还是不要用,虽然有底部玻纤板加强,但紧上螺丝后,还是有点儿变形,影响电机水平
。。。。。。。。

网友:
如果他自己占的不算,你是

楼主:
不知道中间两个插队的算不算

网友:
中心板的活不错,支持

网友:
做得实在太棒了

网友:
模拟飞行高手玩模型 肯定很快就进入角色。呵呵

机架做的漂亮 仔细。难得装机装的这样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