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苦思不解之谜(mach的时钟)

楼主(2011-12-05):
我最近和mach算是耗上了。不定时地就调调这玩意,顺便给我的WMD16V改CNC做前期准备工作。
在调mach的各轴加减速时,脑袋里突然蹦出来个想法,不知mach是如何处理的。请前辈们解惑。
假设,我把mach的内核频率设成100khz。
假设,我把电机设成1600个脉冲/毫米。
那么,电机的最高速度是,(100k/1600*60)=3750mm/分钟。看mach的界面,确实最高只能到这个数,好,猜想成立。
然后看电机加速过程。当加速到最高速(3750mm/分钟)的1/N时,只需内核每跑N拍输出1拍就可以了。例如,当加速到最高速的1/2时,每2拍输出一个脉冲就行了。
我想问的是,在其他速度时,怎么输出呢?
从1/2开始往后呢?难道,例如,2/3全速时,就每3拍输出2拍?......PPNPPNPPNPPNPPNPPN......?(P 表示本内核周期输出脉冲;N表示本内核周期不输出时钟)这么严重的停顿,难道不会导致电机丢步吗?

网友:
加减速曲线不是 线性的  ,

网友:
为了做我的 自动换刀 CNC 我都自己写软件了  ,替代 MACH3 ,
有了自己的 内核 ,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样的

我想,对于细分驱动的电机来说,PPNPPNPPNPPN或许问题不大。即使停顿,对于一大步来说,内含很多个小步,这些小步虽不均匀,但一大步还是相当均匀的。
如果电机不细分驱动,那么PPNPPN似乎会导致电机一顿一顿的。不知会失步否。

网友B:
1细分 每转200个脉冲  4MM导程  每步PPN  差别为1个时钟脉冲=1/100Khz  差别为0.00001秒
1秒钟转一圈  走4MM   这单个脉冲造成误差不到0.00004MM 抠这个有意义么
至于你那个丢步的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反正1个脉冲走一步。间隔1个脉冲走2步和间隔2个脉冲走2步怎么又会丢步呢。这么小的时钟脉冲时间哪里是步进驱动能分辨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细分 每转200个脉冲  4MM导程  每步PPN  差别为1个时钟脉冲=1/100Khz  差别为0.00001秒
1秒钟转一圈  走4MM   这单个脉冲造成误差不到0.00004MM 抠这个有意义么
至于你那个丢步的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反正1个 ...

当然有意义。我这不是在抠误差。我是在想是否会失步。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