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1-12-05):
本人航模超级新手,刚买了一个E_SKY的 BELT-CP V2 到手不到半小时,飞行不超过5秒,已经彻底变形了,由于不会修,准备当摆设了
现在又看中了一个固定翼的1.4米EPO塞斯纳182空机,下面是淘宝的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74562185
请问我还要些什么东西才能飞起来
下面是我的 BELT-CP V2 的配件,有哪些东西是能通用的,比如电池阿,马达阿,遥控阿,之类的。
  六通道发射机
· 六通道接收机
· 7.5g数字伺服器(1.0kg.cm,0.1s/60。)× 4pcs
· 25A无刷马达调速器
· 锁尾式陀螺仪
· 450无刷马达
· 锂电池平衡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干电池一组
· 11.1V 1800mAh锂电池

网友:
马达得换,你先多看贴,在考虑自己需要什么在去买,不然像你电直一样的后果。(菜鸟路过)

网友:
标题

飞182电调用不上,最少要30A的,电机用不上了,要换,用什么型号的,自己去看看182的贴,别的都还能用上

网友A:
买敏定塞斯纳套机吧!虽是作坊式生产!但绝对好飞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敏定塞斯纳套机吧!虽是作坊式生产!但绝对好飞耐炸!

有理

网友:
MD的不错,但是前置的马达和前起落架是个问题,我把马达安装在独自的防火墙上了,起落架也进行了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