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 美式旋翼头改无副翼

楼主(2011-12-05):
我先去洗澡,过会,或者明天再来文字说明。

网友:
美式头改无副翼唯一不用换的就是桨夹

楼主:

方案一,购买中联,桨夹臂,相位器臂,连杆,问题是桨夹臂带的是M3X4球头,十字盘少二个M3X4球头。
方案二,购买中联,桨夹臂,相位器臂,用原来M3X3的球头,找两根连杆。
方案三,购买中联,相位器臂,用原来的桨夹臂,出现的问题是球头连杆是平的,不像普通无副翼成90度,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个人认为没有,因为美式旋翼头也是这样平的。
方案四,购买,600相位控制组,把原来中联多出来的两根钢针切掉,缺点是重心比较向上了,同时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
方案五,最省钱,什么都不换,直接把日字框取了,想办法固定好中联。缺点同上。
不知道我分析得是否正确,有没有改过的人,来讲讲经验。。

网友A(2012-01-14):
收有副旋翼头,正想无副改有副

网友B:
六,过几天600DFC出来直接换上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过几天600DFC出来直接换上就飞

這個方案好

网友(2012-07-31):
同收有副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有副旋翼头,正想无副改有副

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