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二船相互干扰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12-06):
富斯 FS  GT3B 2.4G枪控。我有二条船使用了同一只遥控,分别设置了2只船的名字。本想假如有一条船抛锚了我可以用另一条船去自救。但是发现二条船相互干扰,遥控操作二条船一起动作。设置的二条船可以通用。请高手指教,这是正常的还是我的控没有设置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 FS  GT3B 2.4G枪控。我有二条船使用了同一只遥控,分别设置了2只船的名字。本想假如有一条船抛锚了我可以用另一条船去自救。但是发现二条船相互干扰,遥控操作二条船一起动作。设置的二条船可以通用。请高手指教 ...

可以,二条船的通道设置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
我也没法解决,据说低价控不能分组存频率。
有高手折腾一个办法出来么?

网友:
建议lz还是另外买个不同频率的控吧   淘宝上50~100元的控很多   或者在论坛二手交易区里找    反正是用在救援船上的控    要求也不用很高  使用次数也不会很多  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没用的  肯定会有干扰的  因为控是同一个  虽然设置不一样  但是发射的信号是一样的  只能换控 或换FM控  可以换晶体 就没关系了

楼主:
哈哈要是真没办法也只能用二个控了,控现成的都有,有个天七,和KDS七通的玩飞机用的,只是感觉带二个控麻烦,且接收都现成的。所谓救援船其实也是个赛艇听说可以达到80码。二条船心想可以相互支援,放船时感觉胆子会大点哈哈。

楼主:
二楼的所说通道设置不一样行吗,能具体说一下吗,是通道插在不同的通道上还是控上设置。

网友:
要么买个带S的PCM能调频的~然后2船的接受晶体要不一样,同时设置失控保护。才能操作,否则就是要2个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