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 扳卡盘太吃力

楼主(2011-12-06):
以前没接触过小车床,新中毒了一台 2k4,定单时换了个四爪单动卡盘。
现在扳动卡盘定中心时比大车床还吃力,请问有没办法让主轴脱离其他部分单动啊。

网友:
后面有个切换走刀方向的 扳手
搬到中间 就脱离丝杠了

主轴转动不应该吃力 是不是挂轮架 和丝杠 该加油了

楼主:
背后的扳手是在中间,没有连动丝杠,速度定在低速。
关车时卡盘说停就停,一点惯性都没有。
新人,什么都不懂,是哪出错了啊。

网友:
某个齿轮被卡住了,当初我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我的不是2k4

网友:
卡盘转动不灵活 那要检查检查了
主轴拆下来 看看吧

轴承是不是有问题了

变速扳手 扳到中间 用手转转看啥样?

楼主:
变速扳手扳到中间,感觉是轻了点,但还是很重。
低速开了10多分钟,没有闻见异味,决定今晚有空再开一段时间磨合一下。
怎么好像一个加油孔也没有?那加油怎办。

网友:
空档还重那是轴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速扳手扳到中间,感觉是轻了点,但还是很重。
低速开了10多分钟,没有闻见异味,决定今晚有空再开一段时间磨合一下。
怎么好像一个加油孔也没有?那加油怎办。

hehehehe,我当初也问过加油孔的问题啊。答 案是,终身免注油。当然,2k4的终身是多长时间,不知道。

网友:
把自动走丝杆又没扣上, 先脱离.
正常情况下不应谈很给力才对.
後面的前後档板手, 置中是脱开走丝齿轮的,有没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