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1400KV发电机模型

楼主(2011-12-06):
采用2212 3800KV动力电机带动2212 1400KV无刷电机发电,60A电调,大电池供电给动力电机,舵机检测仪油门,采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大家网上搜下就知道怎么接了),直流输出。
目的在于验证无刷发电机可行性及效率,实现微型汽油机(800W 2KG 6000RPM左右)带动低KV(比如180KV 200KV)无刷大电机提供350W-500W电力输出的发电机,并采用舵机智能控制转速使输出电压符合充电器要求,用于外场充电。功率虽然不大,但是重量轻嘛。

结果如下:输出总功率大概是116W。用电器电压8V,二极管压降4V(用的二极管太小)发热严重,因为动力电机KV值太高,动力电机输入功率200W,输出未知(旧电机了,不知道效率几何,)整体效率大概在55%。如果发电机电机KV值降低,动力电机KV值增加,效率会上升。

不足之处:
1、采用高KV动力电机目的是使发电电机转速达到(KV*额定电压)的转速,由于手上没有转速表则没能测试到,不过冲输出 12V电压来看,发电机工作转速应该是到了其额定转速的。PS:哪位广州有转速表的同学可借表一用?
2、无示波器,虽整流输出端接了50V 1000uF电容,但不知其实际电压纹路情况。

整流电路

整流电路

采用2个12V 100W灯泡负载

采用2个12V 100W灯泡负载

采用2个12V 100W灯泡负载

采用2个12V 100W灯泡负载

楼主:
电机采用同轴联接,爽歪歪。

网友:
倒盆凉水——此法行不通的!
整流后的效率受诸多因数的制约,效率极低。
若单单为了点亮一个灯泡的话,去掉整流电路,效率估计能比采用整流电路提升3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准备试验大功率整流二极管,谢谢你提醒,成不成无所谓,呵呵

网友:
呵呵  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内阻小·  提供的电流大·

倒盆凉水——此法行不通的!
整流后的效率受诸多因数的制约,效率极低。
若单单为了点亮一个灯泡的话,去掉整流电路,效率估计能比采用整流电路提升30%以上。
  这话说的对·  ·

看你带什么负载了

网友:
如果能实现油机带动发电代替接收机电池就好了,发电机肯定会比电池轻巧吧.

网友:
LZ如果想要得到直流电,直接用电动工具里的直流电动板手电机,(有刷电机)。效果比你这样好。小了二极管的消耗。
我修理这些东西,很多换出来的电机还是好好的,各种功率都有。电动板手的电机最大。如果我回到广州,可以免费送几个给你试验。
另外你的图纸里标的是可控硅,不是二极管。如果用到可控硅控制电压输出,只用3个可控硅+3个二极管就行啦,不必用6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意思!楼主想过怎么稳压不?我这里有个12V的可控硅的稳压电路(非短路试的)有兴趣拿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