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個產品焊接真的正確嗎..?

楼主(2011-12-06):
這個產品焊接工程 真的正確嗎..?

网友:
这个,5节电池并联?

网友A:
T插弄错了,应该是母头,焊公头非常危险!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锂电池给5个用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锂电池给5个用电器吧?

如果是这样,那么JST头就错了

楼主:
沒錯

是一母五子
買了回來,又從頭焊過
雖是附件,檢測一定要留意,

祖國呵......!!

网友:
被授电部份用公插是正确的,用母插的话,电源处必须是公插,这样才危险

网友:
这个是给电调用的,你们可能误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插弄错了,应该是母头,焊公头非常危险!
你也已经是士官了,这都会弄错?

自己不敢确定,看看自己手上的电调就知道了呀

楼主这个图是JST头的数量错了。不可能有5电机的

网友C:
LZ您好,如果你從新焊過了··我不得不告訴你··你得再焊回來哦····造成您的麻煩··我們實在抱歉!

這不是電源端的!

T插這端是用來接電池的,JST插其中4個是接電調,一個是留著,當您需要使用雲台時,再接一個電源管理模塊的!

既然電源需要母頭,也就是電池那端是母頭,那這條線T插也應該是公的才對!

同理當T插接上後!這根線就是電源線,那麼輸出電的JST插頭應該為母頭,電調端為受電方自然要用公頭!

先瞭解清楚,別動不動就豎倒拇指!傷感情哇!

网友:
焊接的没错,只不过对于四轴多了一个JST头。JST头(母)用于连接电调的电源线,当然电调的电源线也必须焊上JST头(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電源端的!
T插這端是用來接電池的,JST插其中4個是接電調,一個是留著,當您需要使用雲台時,再接一個電源管理模塊的!

既然電源需要母頭,也就是電池那端是母頭,那這條線T插也應該是公的才對!
同理當 ...

正解

网友:
说明书没有看的结果

网友:
 有有问题吗??

网友D:
香港同志~~~~~

这个有问题吗???对的呀~~~~~~~~~

你要是用在X450PRO上或X650V上~都正确的啊~

不知道你用在那~~~~~~~?   祖国怎么了把你~~~?

没有祖国,你还没有这次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机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香港同志~~~~~

这个有问题吗???对的呀~~~~~~~~~

你要是用在X450PRO上或X650V上~都正确的啊~

不知道你用在那~~~~~~~?   祖国怎么了把你~~~?

没有祖国,你还没有这次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机会呢~
 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香港同志~~~~~

LZ只是沒了解····了解了就好了···沒事··

网友E:
这个真的焊错接头了,同意LZ。先不讨论jst接头数目,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一般情况下上图的T型公头应该是接供电端,这个接头也没问题。但jst接头端作为供电端,使用上图中的公头(本人理解此为公头,因电极脚为突出。可能也有人理解为母头),是不适当的,因为在保护壳内两极脚没有阻导物隔离,加上有一定的长度,以及两极脚较易弯曲,当遇到外物插入时极其容易使两极脚变形导致电路短路,就算使用jst母头插入,当插入角度有较大偏差或遇到变形插头时也容易顶弯极脚导致电路短路(本人亲历)。

更直观的大家可以在淘宝搜索一下使用jst接头的电池,基本上不会使用上图中的jst公头作为电池端接头,当中的原因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不要被一些不严谨的商家绑架了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遇到外物插入时极其容易使两极脚变形导致电路短路,就算使用jst母头插入,当插入角度有较大偏差或遇到变形插头时也容易顶弯极脚导致电路短路

有一定道理
当然玩模型心细也很重要
一般来说应该是连完电调再上电吧?
如果像71所说顶弯了 是无法插到位的 也就会发现问题
如果直接供电就另说了

网友:
  看不出来的飘过,求正解。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建议和楼上众多玩家的解答。

建议大家认真看完下面的文字。

这其实是个设计,不是缺 陷(bug)

首先明白这个线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就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了。
这个1托5的线是XAircraft给X450Pro与X650V-4配置的。T插那头是插接电池的,扩展的JST一共有5个,4个给电调,另外1个给UBEC使用,但UBEC不是必须的,只有接了云台才需要。

在说目前定义下,JST的公头(楼主位图片的JST头,我们先定义为公头),另外插接在这个公头上的就是母头了。

JST比较奇怪,按上面定义的公头,不会有金属裸露在外面,而母头有2个金属片裸露(如果你手中有JST,可以拿起来看看)

当您单个使用JST的时候,传统场景一般是这样的:
电池为JST的母头(裸露金属那头),插接到电调的公头。这个过程如果插歪,电池不会短路(19楼有描述),而且每次上电都需要插拔JST头,所以这样的设计是对的,最安全的

但是当把JST用在多旋翼上的时候,场景是这样:
JST插头首先连接到电调上,如果插接UBEC就把UBEC也连接上,如果没有UBEC那个JST就悬空。然后把这条转接线放在机身内部,并且用扎带扎好。每次上电的时候,都只插拔T插和电池的连接

如果你够细心,一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如果按传统的方式连接JST,如果没有接UBEC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裸露金属的JST母头在外面 。如果这个金属片碰到飞控的插针,估计飞控可以报废了。

不只是如此,我们还有1托9的线,用来接X650V-8的,有些用户把这类线用在X650V-4的时候,就有5个金属裸露的JST在外面

所以不要用一种纯粹的经验来看这个设计,应该从使用角度看待。这就好比普通商品电调,如果你用直升机电调的设置方法来使用在多旋翼上,如设置缓启动、不统一校准油门行程、设置低电压缓慢降落等,那么后果一定是炸鸡,但没人会说你不了解电调,只是不了解这个电调的使用环境而已。

最后卖瓜一下:
XAircraft的团队是一个设计团队,我们这群人,天天满脑子就是多旋翼的方方面面,这类设计包括到了多旋翼的方方面面的细节,您可能不能用传统航模厂的看法来对待XAircraft。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建议和楼上众多玩家的解答。
建议大家认真看完下面的文字。
这其实是个设计,不是缺 陷(bug)
首先明白这个线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就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了。
这个1托5的线是XAircraft给X450P ...

以前常听人说X的设计如何如何的XX,也不以为然,今天看了22楼一席话,才知道原来X还真的很能掰

这其实是个设计,不是缺 陷(bug)

JST公头本身结构属于很容易插弯短路的接口,所以JST在使用中,传统的做法就是
公头做为被供电一方,针脚在折弯短路时不会对设备造成永久性损伤,X现在把他反过来了,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个设计,不是个缺 陷,一个可能因为插拔而短路电池烧毁电线甚至引起火灾的设计,不是一个缺 陷?请教下什么才是缺 陷?
如果你够细心,一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如果按传统的方式连接JST,如果没有接UBEC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裸露金属的JST母头在外面 。如果这个金属片碰到飞控的插针,估计飞控可以报废了。

麻烦你靠谱点,公头没有裸露金属?那母头怎么插进去的?你好歹比较下母头裸露金属的面积,和公头**入的面积,看看谁大啊?公头就不会碰到飞控的插针了?

所以不要用一种纯粹的经验来看这个设计,应该从使用角度看待。这就好比普通商品电调,如果你用直升机电调的设置方法来使用在多旋翼上,如设置缓启动、不统一校准油门行程、设置低电压缓慢降落等,那么后果一定是炸鸡,但没人会说你不了解电调,只是不了解这个电调的使用环境而已。

分明就是存在缺 陷可能短路电池的设计,X的说法却是玩家都太传统,玩家的做法都是对他们产品的不了解,这个世界上除了JST这种插头,就没有别的2边都可靠绝缘的接插件可以用?你就吊死在JST上?
非要吊死在JST上,石头给你支个招,按传统安全做法,还是公头为被供电方,设置在电调上,母头为供电方,设置在转接线上,转接线发给用户时,每个母头上配一个不带有插针的全封闭公头,各个套住,需要使用的接头扯下套子去接电调,不需要的继续带套,既不违反常规又保证闲置母头不会与其他插针误碰短路,这个才叫设计,亲爱的X的RD们!
最后卖瓜一下:
XAircraft的团队是一个设计团队,我们这群人,天天满脑子就是多旋翼的方方面面,这类设计包括到了多旋翼的方方面面的细节,您可能不能用传统航模厂的看法来对待XAircraft。

就这根转接线的做法,你还宣称你在注意细节?我还是传统点的好,我不希望某天我拔插接头的时候,不小心就报废一根转接线,或者烧掉一颗电池,再或者引起一场大火,卖瓜的都是会夸,瓜真的甜才会有人买第二次。

网友:
 “裸”就容易“惹火”

网友:
 好像玩 kk 的 很多都用pcb板做电调的供电板?那样把电调的电源线焊在板子上露出来很安全?和jst比起来哪个安全?

网友:
发现几个死脑筋的,人家设计是先插好所有电调,在上电的,非得去讨论JST头拔插会如何如何,你们没事干老是拔插电调?你们总不会是先给T头上电在一个一个的插JST吧? 至于那个悬空的JST,悬空就悬空呗,固定好了不就行了(在不行给它插一个空的JST公头),既然是悬空没人动它没人插它,它总不会自己内部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JST公头本身结构属于很容易插弯短路的接口,所以JST在使用中,传统的做法就是
公头做为被供电一方,针脚在折弯短路时不会对设备造成永久性损伤,X现在把他反过来了,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个设计,不是个缺 陷,一个可 ...

这位兄弟那么有经验,那为啥不直接接线焊死呢?XA考虑的是给大众用户使用的,给大家方便。对于一些细节,非有人要揪着不放。何况不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自己动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26楼和27楼说的是,我认死理了,你们才是对的,总之千错万错X都不会有错,有错那也是你玩家的错。:loveliness: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6楼和27楼说的是,我认死理了,你们才是对的,总之千错万错X都不会有错,有错那也是你玩家的错。:loveliness:

感谢您的回复,可能文字描述上不够清晰,请看下面的视频:

这真的只是一个设计,不值得用如此激烈的言语去说,如果XAircraft做的不够好,还请多多海涵。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NjcwNDA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楼和27楼说的是,我认死理了,你们才是对的,总之千错万错X都不会有错,有错那也是你玩家的错。:loveliness:

不带有指责意思啦 。意思是XA用户很广,不可能面面都照顾得到咯。我们要以宽容的心态对待这只年轻的团队

楼主:
若你說第五插給UBEC  那我想問外間的UBEC的JST頭是公或母。。??

沒有錯與對.不是正負掉轉就好了

我只是小玩家 現在只有我一人在飛,外界怎樣我不理.只做回我覺得的理論就算了...

因為我要為電調作出獨立內調,所以我先用2S 插入電調內

圖片中 不要說我的蕉插錯或對

网友G:
abin设计个集线板吧,少一个接头少一份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你說第五插給UBEC  那我想問外間的UBEC的JST頭是公或母。。??

沒有錯與對.不是正負掉轉就好了

我只是小玩家 現在只有我一人在飛,外界怎樣我不理.只做回我覺得的理論就算了...:em ...

是因为一个UBEC的头,引发了你的疑问?

其实我发布的那个视频中说的很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abin设计个集线板吧,少一个接头少一份风险

哎,要是人人都能拿烙铁,都能把大电流的接头焊好,那就没这么多问题与疑问了。

或者倒过来说:

出一个集线器附件,能自己焊接的人购买,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您的回复,可能文字描述上不够清晰,请看下面的视频:

这真的只是一个设计,不值得用如此激烈的言语去说,如果XAircraft做的不够好,还请多多海涵。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Njc ...

言语是不是激烈看你怎么理解了,文字是不带语气的。

你表达的很清楚,我很明白你文字描述的意思,只是你可能没有仔细看过我的回复,所以你现在还在纠结我是不是看懂你的转接线怎么使用。

到目前为止,就下面2个问题:

1、目前的转接线设计,JST公头在插拔时是不是可能因为弯针而形成成短路?
2、是不是有其他廉价的方案和做法可以避免短路的情况发生?

很明显,这2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但是X不断的在组织文字,并拍摄视频来告诉玩家:
“JST是不经常插拔的”
“JST插拔的先后次序应该是先插电调后插电池”
“JST母头上有金属裸露”
诸如此类的说辞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厂家的态度。
无论如何,JST公头在插拔时就是可能因为弯针造成短路,无论插拔次数多还是少,无论先后顺序应该是怎么样,存在损失可能并且可以廉价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再如何百般说辞,都不会显得硬朗。

你可曾想过某个JST因为玩家疏忽将插针插歪,而浑然不觉,继续去将T插插上电池的情形?

就R&D来说,尽可能的避免人为失误造成用户损失是必要的考虑条件,否则T插就不会是T插而是I插。
就R&D来说,颠覆传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当这个传统还在市场上大范围使用时,颠覆时最好想想是不是有必要。

换一种接插件很难吗?给每个JST配一个公头套很难吗?都不难,做不做而已,很多大品牌的包装一打开,里面的小附件常常会给用户“很贴心”的感受,用小钱买人心,何乐而不为?何必如此顽固?

网友F:
到目前为止,就下面2个问题:

1、目前的转接线设计,JST公头在插拔时是不是可能因为弯针而形成成短路?
2、是不是有其他廉价的方案和做法可以避免短路的情况发生?

这2个问题的答 案就算是“是”,但插头不管怎么焊接,也无法避免呀?

其实我们的售后来看,插到短路的还真没有,强力插入插反上电的还真有。

这个问题,怎么就扯到负责任上面去了呢?
要是我们把插头的正负极焊接反了,您这样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们做了一个避免触碰短路的设计,您说我们不负责任,这从何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目前为止,就下面2个问题:

1、目前的转接线设计,JST公头在插拔时是不是可能因为弯针而形成成短路?
2、是不是有其他廉价的方案和做法可以避免短路的情况发生?

这2个问题的答 案就算是“是”, ...

请重新看23楼红字部分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

感谢建议 ,后面我们会考虑这个方式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  XA还是快点把-P 放出啦·     像这样的问题我就没考虑过·     起码我认为这个不是设计问题 ·    短不短路应该是使用问题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你这个说法很别扭。
不管电调上接的是公头还是母头,能避免弯针而形成的短路么?你这样拿弯针说事你觉得有道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