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X原装的2.4G系统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1-12-06):
我是固直双飞,对控的距离和稳定性都有比较高的要求。TH9X的原装2.4G系统可以稳定使用吗?值得再配一个接收吗? 或者换成飞梦?

网友:
同问,帮顶,大侠们速来啊

网友:
帮顶,请大侠速回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61441112   这款是富斯代工的,但发射配件质量好多了。推荐一下

网友B:
据说除了手感差  其他都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61441112   这款是富斯代工的,但发射配件质量好多了。推荐一下

這個樣子好多了,但找不到接收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套装包括了接收机,你也可以再买多几个,问店家就行了,我也买了2个用在四轴和电固上。

网友:
说明书

楼主有没有FS9通的中文说明书啊?

网友:
外观倒是不错,不是有10C早就下手了

网友:
9通很少有这个价

网友:
这控不错 不过还是没futaba号好

网友:
这个控算不错的了,至少有点性价比是吧?

网友:
Turnigy  9x 高頻頭,
也可以買富斯接收來用,
是能配對到的。

网友:
FS9通的2.4G系统采用的是台湾笙科A7105,灵敏度满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除了手感差  其他都还不错的

我觉得手感还不错,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