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不要刹车盘呢。。。

楼主(2011-12-06):
有刹车盘容易伤桨夹,没刹车盘容易伤
舵机
。。。。

网友A:
桨夹是致命性的

网友B:
我没装哦!

网友C:
自从上次炸机后把一个大桨夹掰了,我就发誓再也不装刹车盘了!

网友D:
无副翼的可以装上。。因为根本碰不到。。当然用电子螺距尺就不拆下调整螺距拉。。

楼主:
一个大桨夹大概25刀。。。一个610舵机大概40刀。。。。选哪个呢。。。

网友E:
还是不装好,太大力拉杆会脱开,舵机还有舵机臂保护

网友F:
悬停航线可以装,3D不装或者装改装版的高位刹车盘

楼主:
我航拍的。。不飞3D。。。。

网友G:
我的450装了的,500装的450的刹车盘,伤不到大桨夹,600干脆就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