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人求教 我船上用55W的有刷电机 要用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2011-12-06):
求教 我船上用55W的有刷
电机
要用多大的电调啊

网友A:
算一下:
55W/11.1V=4.95A
保险起见,买个50A的电调吧,够用

网友B:
320A的用上去就是了 有刷电调50A跟320A差不多一个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了 我有320A的 用了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多谢指点 电调大了没什么坏处吧

网友B:
没坏处 只要不嫌大占地方和重量重都没问题
大电调拖小电机发热量低

网友D:
320A有刷电调,普通最大支持8.4V电压,如用3S电就要用高压版电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9dsg.3-slz6.118849867&id=8720111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