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V911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刚入手V911,现在的问题是给一点油门,让JJ处于要起飞还没起飞的状态,机头会慢慢的向左转,油门再大点但还未起飞的时候,会向左侧漂移。这种是正常现象还是需要再调整微调?

网友:
机头慢慢的向左转这需要调整微调   未起飞向左漂移这是属于正常情况  单桨直升机都会这样的

楼主:
那如果要让飞机以接近垂直方向的起飞,是不是就要在出现左飘的时候就要加大油门,直接把飞机拉到1M左右的高度?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起飛油門加到1/3左右,方向往右打一點,等2米左右的高度再微調

楼主:
哦哦 今天回家再试试,就是微调的话,也是等悬停的时候微调?  还有,我那了那个切换模式的键,遥控器上还是显示模式1,这个要怎么切换?

网友(2012-03-17):
引用 楼主:
哦哦 今天回家再试试,就是微调的话,也是等悬停的时候微调?  还有,我那了那个切换模式的键,遥控器上还是显示模式1,这个要怎么切换?

模式1 和模式2不能转换
按和不按那个转换钮,一直都是模式1
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我也是新手!和你问题差不多 我是起飞就后退抬头!不过我把控上的微调调咯后情况要多咯~然后把连接杆调短咯点。现在基本脱控悬停都可以就是有点自己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