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疲软,动力渐减,不知何故

楼主(2011-12-06):
最近因为电机和电调的问题已炸机多次,表现为:刚起飞时电机运转正常有力,不到一分钟转速开始下降,甚至停转,推油门无反映,无论NORMAL和3D模式下都是如此,已换了三个电调(ZTW,XXD,好淫),问题依旧,今早天上又小炸,现在开始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但又不能确定,因为这个电机才用了不过三四个月,出勤率也很低。另外电池是没有问题的。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这种问题?如能确定是电机问题,今天就买新的了。
另外今天机机在带病的状态下,离地30CM的高度竟然可以脱控近10秒,使我恍惚间以为装了平衡仪:loveliness: ,对MB的能力再次表示感叹。。。

网友:
比较麻烦,貌似只能用替换法了

网友:
钕铁硼不耐高温
是不是摔过影响性能造成高温然后退磁了

网友:
为什么不带个电显插在电池上也测试下呢,设置在3.3-3.5报警

楼主:
电池有一块几乎是新的,没有损伤,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没有测电压的习惯,所以还没测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loveliness:

网友:
天气冷了,电池放电下降了。

网友:
没有测电池的习惯,有可能是电池挂了,数据说话才行啊

网友:
检查电机和电池的接头是不是有虚焊!!!我就是因为接头松了而炸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什么电机?换电机吧

网友:
电机电调那三根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你说,会不会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八成虚焊

网友:
会不会舵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控多油门曲线没设置好?

网友:
電池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