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5可以用YT500的电机+电机齿么?

楼主(2011-12-06):
有个500的
电机
能不能直接用?模数一样吗

网友A:
电机可以用,但是要配好齿比。电机齿貌似模数不同,故不能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电机齿不能通用,电机KV最好不要超1700以上

网友C:
高了点。配的动力不错的。又说伤电池。。。还是用1400kv吧。多组合的齿轮结构没看出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