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两个副翼的舵机反着转,怎么设置jr控?

楼主(2011-12-06):
jr2610的控。两个副翼的
舵机
,我打飞机的水平方向的时候,是跟我打得方向反着的。如果不用y线的话,好像得设置混控才行。请问怎么设置啊?说明书上的看不明白。

网友A:
好象是 用2 6 通道 设成副翼模式

网友B:
设置舵机反向

楼主:
舵机反向设置了之后两个副翼就同时上或者下了。
2楼,是用26通道。

楼主:
搞定了。谢谢。果然是混控+两个舵都反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