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镙丝孔的钻夹头,就是没精度吗?

楼主(2011-12-06):
手上一小台钻,原来是1-13mm B16锥孔钻夹头,虽然这台钻不是好东西,但精度丕算可以, 都在2丝以内,後来为了方便,换上了马牌的自紧钻夹头, 这样一换,竟出乎意料地可达1丝以内,满心欢喜.正好轴承有点声音,就打算拆下来,换新轴承, 再想想有没其它升级的一并做.想想有时会铣点铝料,但这台钻不吃力,振动就掉头, 不如模仿 CHENSIBO 兄固定钻夹头的方法,把B16锥孔钻夹头换成 M12X1.25 尾牙的钻夹头,狠心把主轴头锥头,上床车成 M12 X1.25 镙牙,不幸事终於出现了,去 陶了几个称高精度的M12X1.25 镙孔钻夹头(20块钱的, 误差有10丝左右)都不行,不信命, 再去陶高档一点的"自紧锁钻夹头" 山东征X,买了85块钱,还加上运费,再上机打表, 无言! 跳动二十多丝, 晕! 比十多块饯的还差!还回说是正常达国标,螺孔的精度就是比锥孔的差那麽多吗?二十多丝也算合格? 怎用啊?是这样的吗?那家厂的螺孔钻来头,精度有保证?很後悔当初把主轴车上镙牙,不能回头了.

网友:
我也试过,精度不行

网友A:
正在用,螺口的,3-5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螺口的,3-5丝

真的吗? 有救了!
师兄能说在用的,是那家的厂出,那里可买到?

网友B:
你在車螺紋時有沒打表校正呢?還有螺紋的配合精度如何?

网友:
曾经左一锤右一锤校正过一台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車螺紋時有沒打表校正呢?還有螺紋的配合精度如何?

车轴螺纹的时候,轴打表是关键。

钻夹头,这个用你手上的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車螺紋時有沒打表校正呢?還有螺紋的配合精度如何?

我把主轴夹好较正, 原B16锥头打表在1丝以内,
尾顶紧,再车丝,车丝後,再用塞铁垫在镙牙上,打表没偏差,
肩也精车了一刀,保证垂直度, 这样够吗?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你车丝时出的问题吧 丝不正再好的夹头也不行啊。

网友:
我的小钻改“铣”后,就淘宝上买个有三个悬吊的马牌钻夹头,装上后的同心度同样误差很大,后来我朋友告诉我钻夹头是不可能没偏差的,就是新的偏差小,用一段时间后同样会增大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主轴夹好较正, 原B16锥头打表在1丝以内,
尾顶紧,再车丝,车丝後,再用塞铁垫在镙牙上,打表没偏差,
肩也精车了一刀,保证垂直度, 这样够吗?

打锥头做什么,锥头是要被车掉的地方。

应该打轴承位。

网友C:
把轴头车成螺纹要求的精度要高,你仔细观察钻夹头的口端有3mm左右的无牙段,要求车的轴也要有2-3mm的无牙段,要和钻夹头的无牙段过渡配合,可以松1丝左右,要仔细测量,多测多试。再有车牙要求车的牙型要饱点,不能太松动了,不能像平常车普通牙那样随手就能拧进去,稍微有点紧才行,松松垮垮的肯定没精度的,因此车这个牙要求的精度高了,你的钻夹头的精度才会好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上的几位,提出车丝的问题, 我其实老早就考虑到,所以我车丝时是不马夫的.
我要提出的问题时, 为何那些镙孔钻夹头的出厂标准订得比锥度低.
误差0.24MM也算合格?
我做过一项测试, 把测试棒夹上卡盘较正没偏差, 然後再把钻夹头也一起夹在测试棒,
转动卡盘, 钻夹头也有很明颢跳动, 而且每次夹上的效果都不一样, 看上就是钻夹头的三爪每次夹的也是不同心的.

网友:
钻只是粗加工。就算跳50丝也是合格的。

只能说你人品好,以前1-2丝的钻夹是好钻夹。

网友:
带扣的钻夹头本来精度就不高,那种设计是用在手电钻上的。

楼主:
没想到外表梃好的做工,原来中看不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外表梃好的做工,原来中看不中用.

我也像你这样夹根钢棒再倒过来车螺杆,但还是不太同心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应该打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轴头车成螺纹要求的精度要高,你仔细观察钻夹头的口端有3mm左右的无牙段,要求车的轴也要有2-3mm的无牙段,要和钻夹头的无牙段过渡配合,可以松1丝左右,要仔细测量,多测多试。再有车牙要求车的牙型要饱点,不能太 ...

多谢指点!
我相信我己做到了, 即使主轴与钻夹头完美配合,
我现买到的钻夹头,三爪夹持,也肯定有20丝以上跳动.
不知那里可以找到精度好的 真後悔把主轴车成镙牙啊
大哥你走运了,可以买到这种误差少的镙孔钻夹头.
他们说镙孔的,就是精度不会好, 要好的就必须要锥孔, 是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