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不能启动。大大们救救我吧···

楼主(2011-12-06):
刚刚入魔的新手,收购了一台比较完好的三叶52级外置油针发动机
使用自配油和手拨启动···主油针三圈左右副油针两圈左右。之前犯过白痴错误拨桨的方向错了。但今日改正后仍然发动不起来···
目前自检发动机的问题有:外轴承漏油(之前想去换新的,可轴承是非标的没买到。轴承店老板说是缺黄油了随即买了些黄油加上,漏油现象有一定改善)
还有化油器滑丝了,用一根长螺丝贯穿了,效果比较好。
油的比例基本正确,同时有加硝基甲烷。其他火头正常红热没有漏气情况能正常吸油到缸体内。但就是拨桨的时候总是会有油从化油器风口喷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原因?
现在请教过2位老手说是需要用启动器,不知道除了启动器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存在别的问题吗?有知道的老鸟们不吝赐教···   笨鸟青岛的,有没有当地老鸟带飞?

网友:
标题

主油针和副油针都调小半圈,看看,三圈和两圈半不是标准,或者换个OS的化油器,国货就这样缺精

网友:
主油针三圈左右副油针两圈左右,拨桨的时候总是会有油从化油器风口喷出来,应该是富油了,逆时针每次关小5度慢慢试。。能听到呼噜噜连续声就差不多接近 能启动位置了

网友:
其实反拨桨一样也能启动并且正转,我经常这样干,启动不起来的原因比较多,新手建议买个启动机,一百多块钱。不用手拨了。等熟悉发动机了以后再手拨启动就容易了。新手只要能启动发动机就会信心大增的。反复启动不了会有放弃得想法。还有就是你要检测点火夹是否有电,建议买一个用锂电供电的那种点火夹,我刚开始玩油机的时候有好多时候都是因为点火夹电量不给力了,启动不着。那种不带外界电源的点火夹很容易就没电了,甚至刚充好也不顶用。最后一个建议是用成品油,别用太烂的,自己配的不一定比成品油便宜多少。想推荐一个成品油的牌子这里还是不说了免得说我广告,想了解用什么样的油好点的话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
二手的货问题就是多。全新的三叶新手也不一定玩的转。是机器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难确定。最好让老手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实在启动器都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换个化油器了。哎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慢拨桨的时候到上止点有那种 顿 涩 的感觉,有时还有吱吱的声音,也是富油的表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每次点火都先检查点火电是否有电,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有在怀疑是否是油品的问题,我特意增加了硝基甲烷的含量希望能点着。可是还是发动不了···
我觉得如果有问题应该就是油针 油品 手拨桨这三个问题···
到时候逐个排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发动机的问题,不过三叶的发动机都是没有活塞环吗?
听蛋疼的····           实在不好的话就不玩了。  买个好点的去···

网友:
新手+自配油+手拨=难启动   建议好好翻贴  了解调整知识  换成品油  用启动器  这样就简单的多了   LZ说的化油器喷油是富油或长期拨桨没发动积存的油  需要把发动机竖起来倒掉积油后再发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油的问题我觉得我不是最大的问题,之前的帖子看过了。各有各的不同···

网友:
主油针一圈半,副油针如下图,油箱要略低于化油器。

网友:
新手玩引擎的问题在于不会判断引擎此时是处于贫油还是富油状态。建议把引擎排气口向下侧装,这是最不容易出现富油的安装方式。现在来说说贫油和富油的判断,贫油时拨桨手感轻快,感觉引擎没有吃到力,,富油时拨桨手感饱满,压缩富有弹性,有时引擎会点火,但只是“papa”几下,无法持续工作。如果实在无法判断是贫油还是富油的话,你可以人为的制造贫油的情况,这样便可以确定如何调整。

网友:
点火器  的问题   卸下 火头   放在 点火器上   看是否能点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向化油器点油 不接油管然后手拨桨启动都无法发动···实在不知问题在何处。
我会向您图上所示调下副油针希望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这位大大。我想在想问下在何种情况下会比较容易点火。我现在拨桨的感觉是有阻力有弹性但力量都不是很大。但仍然不发发动  我想试图增加硝基甲烷来帮助点火但还是无济于事···
我想说下就是我发动机是二手的排气可能是因为漏油所以被之前的卖家锁死打不开了···呵呵

楼主:
求助求助

我的QQ是578750525,希望有好心的魔友在线指导一下。视频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点火装置正常火头红亮···

网友:
先轴向转动发动机使排气侧向下,转动轴排净机内存油,主油针全关旋出一圈半,油门保持在全关位置,副油针选到底后旋出半圈,启动时如果化油器喷油就关副油针,每次八分之一圈,因为你是二手发动机,很难确定具体油针位置,先按这样调试一下!

网友:
发动机启动的三要速:
1.燃油品质合格并供入汽缸.(可拧下活头滴如几滴)
2.可靠的压缩,靠活塞汽缸的密封性及曲轴的转速.手拨要快速,浆的安装角要正确.
3.火头要亮红色(桔红).
满足上述条件肯定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桨的安装角大约多少最适合拨桨,我是在上止点处水平安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有化油器滑丝了,用一根长螺丝贯穿了,效果比较好。

什么效果比较好?
只是固定住了吧,你的螺丝是贯穿了进气道吗?
如果这样的话,相当影响燃油的气化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是固定住了···
我从火头向里加油还是发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效果比较好?
只是固定住了吧,你的螺丝是贯穿了进气道吗?
如果这样的话,相当影响燃油的气化

只是你的想象,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安装角大约多少最适合拨桨,我是在上止点处水平安桨···

位置应该是开始压缩时桨在水平位置,或上止点时桨垂直于地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每台机器都一样的。调机器是有一套方法。不是照搬配置~

网友:
我看了lz的很多回复。
第一,油品方面,首先假定你的原来的油没问题。你后来加硝基。可能会把油配方搞乱。
第二,我看你反复做了多次尝试这里滴油那里滴油,但你只是手动拨浆,会导致油在曲轴箱内越来越多,导致无法启动。
第三,你的化油器紧固螺丝换掉了。检查一下化油器气密性的问题。
第四,建议你买一个起动机。因为手动拨浆是不能把多于的油干脆利落的排除机器外的。
第五,调机器很简单。先调主油针。一下把机器推到最高,然后拧主油针就ok。声音尖就开大,声音沉就关一点。
往后调副油针。比较麻烦。个人认为副油针在飞机发动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飞机长期不在高速。 所以副油针要调的很准。如果按我们车船模的调法,应该不太合适,就交给其他大大去解决吧。

网友:
谁卖给你的,你找他,让他给你启动。
你是买的二手的,有很多不定因素,如:气缸的磨损成度?气密好不?化油器接口垫处漏气不?后盖处?气缸垫?压缩比?火头型号及新旧?自配油的比例及品质?拨浆的方法力度?节气门开度?油箱位置?加压管正常否等等。
旧发动机手拨比新机难一些。

网友:
标题

内容是啊找卖家最好了

网友:
你的副油针再紧紧不要有缝隙

网友:
敲敲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