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

楼主(2011-12-06):
固定翼失速是什么意思,还有EPP和EPO那种材料好点

网友A:
飞机的飞行速度不足以使机翼产生与飞机重量相等大小的升力的速度.
关于EPO和 EPP两种材料楼下的补充吧

网友B:
失速的定义:可以保持飞机飞行姿态的最小速度。

网友C:
epo.epp是材料。是体积和重量比的问题。个人认为epo和epp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