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ACE电池 出问题了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1-12-06):
我的 ACE
电池
出问题了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200毫安 3S 11.1V 25C 的 开始飞前30秒 之后就慢慢的没有力了 飞机慢慢的降落了 下来后电压还有12.2V 开始飞时是12.5V 飞机电子设备 绝对没有问题 换了花牌电池  动力强啊

网友A:
我的花牌的和你相似,开始有力,几个起降后就没力了,另一块3S买回来测试正常,半个月后充电时变2S了,拆开补焊也没用,成了2S 2200了。郁闷呀。本人不是枪手哈。

楼主:
我的是 ACE电池 哦 花牌的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B:
锂电是不好伺候

网友C:
按可能性排名:
1) 低压保护设置过高。
2) 天冷,正常。
3) 电芯内阻升高。

网友D:
才30秒就没力 ,排除设备和天气问题,就肯定是电芯质量问题了,内阻过大

网友:
LZ检查一下是不是属于电调的低压保护

网友E:
 的的ACE也是 12.6V 一飞上去就报警了 但是降下来等一阵又变回12。5 回压速度差

网友F:
楼上也是内阻大了
ACE和花牌 都是普通电池 适合飞飞普通小飞机。。要好的还是要花钱的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保护过高了,如果是内阻大的话,充电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的,而且会掉电掉得厉害吧。

网友H:
挂养脑袋卖牛肉,,,,
都是没达标的电池忽悠老百姓,,,,,